新人报道,新装的4旋翼。

楼主(2013-07-10):
新装的四旋翼,之前装了一个450的机架,飞控用的是MultiWii,算是练手。
现在重新装了一个650的折叠机架、四合一的电调、传说中的三太子。
目前炸了两次,第一次发呆直接装柱子、损失了桨。第二次在装云台前测试,由于电池没有固定好,一个急转弯直接把电池飞出去了、然后机器直接从大约2层楼高度直接掉下来,还好只损失了3只桨,电机的轴有些偏,电池直接变成了千层饼……
现在算修好了。加上云台和配重有上天测试了一下,还貌似OK。
狗3和电压回传线先还在路上、另外成都现在的天气也没有办法飞了。

网友:
天热不能飞吗?

网友:
成都这两天看海啊

网友A:
直接参加营救工作。

网友B:
不错,飞越的机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参加营救工作。

这东西吊个中号游泳圈不成问题!
如果现场有这个,那天新闻里那哥们不会死!

网友:
布线不咋滴

网友:
成都这几天确实很恼火,家里老爸的工厂被水冲得什么都没有了。。气得啊。。

网友:
参加营救工作

网友D:
飞越的机架好组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飞越的机架吧?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的机架好组装吗

还好,电机刚到的时候有些偏心,轴装不上,后来用车床车了一刀的。飞越的机架还算好装,就是原装的橡胶垫圈我用的是原来烂尾4旋翼剩下的尼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吊个中号游泳圈不成问题!
如果现场有这个,那天新闻里那哥们不会死!

吊一根细绳子应该也没问题  然后细绳子 再拉粗绳子

楼主:
云台安装上了

网友:
赶紧飞呀,航模摄影一个雨中抢险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