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对一个工件的四个面加工,而工件又不能打孔,该怎么夹装?

楼主(2013-07-10):
比如一个比较大,比较厚重的铝合金件(毛坯估计1-2公斤重),要铣成一个形状,因为四周都要加工到,工件上又不能打孔。

这种情况下如何夹装?

用502或双面胶?强度足够吗?

网友:
502吧,省料。工件最好不要太小太厚...

网友:
难道楼主没有听说过卡盘、花盘?

网友:
上面压一个200公斤的砝码

网友:
台钳、蛤蟆钳、压铁固定,金属502黏住,工作台和黏贴面一定要擦净除油,拆时用橡胶锤敲下。

网友A:
上卡具工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卡具工装呀

请教,啥是卡具工装,都有哪些类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141554&page=2   这里面有大量铣铝图片

网友:
压板固定。

网友B:
工业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双面胶

这种双面胶是啥样子的?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双面胶是啥样子的?

哪里可以买到?

8楼链接只看楼主的92楼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