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怎么分辨冲浪者和凤凰。

楼主(2013-07-10):
新手,刚开始对
滑翔机
产生兴趣。看中两款便宜耐炸方便携带的机器。火凤凰和冲浪者,问题是我完全分辨不出两款飞机的区别,怎么看都觉得一样的。

网友A:
火凤凰是无良商家拿来骗人的,我是买过后才知道上当的,你要是不信可以买个火凤凰回家,上面的英文商标翻译完毕后就是“冲浪者”

楼主:
那我还看到过ax也长得一样,会不会也是骗人的?

网友B: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

网友C:
哈哈,我买的火凤凰上边居然 写着 sky suffer,根本就是 一种机型啊

网友D:
凤凰是凤凰,冲浪者是冲浪者,AX是AX……他们都是属于动力性能大于滑翔性能的“电动滑翔机”。性能和外观上也都很相近,选择哪种都一样,我个人偏向于凤凰和AX,因为他们更漂亮。以后想玩FPV的可以选择大翼展的冲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