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680机架配置飞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3-07-10):
不到8分钟就一级电压保护了,是否有方法延长时间或是。。。。头疼。。。。
配置:飞跃680,naza v2+gps,电机双天4010 ,电调30A,1045桨,iosd,5.8图传,狗思云台,5100mah。

网友A:
680  naza v1 gps   4822 690  30Aopto  1238  5.8G500MW 飞狗云台 3S2200供电   4S6000动力电 总起飞重量3500G 航线1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  naza v1 gps   4822 690  30Aopto  1238  5.8G500MW 飞狗云台 3S2200供电   4S6000动力电 总起飞重量3 ...

云台要单独供电?感觉6000动力电应该会给力些

网友:
8分钟不错了,我4225 图传 云台都独立供电,5200电池5分钟不到报警,8400面前撑到6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要单独供电?感觉6000动力电应该会给力些

云台,狗,图传,都是单独的3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