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莫氏2号活络顶尖可以改短一些吗?

楼主(2013-07-10):
由于受车床长度限制,想把莫氏2号活络顶尖改短一些来增加工件的长度,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谢谢,真心的感谢。

网友A:
可以自制一个。

网友:
用死顶尖不就短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制一个。

谢谢有内部的结构图吗?用什么轴承?
做的真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内部的结构图吗?用什么轴承?
做的真漂亮

一个压力轴承、两个深沟轴承。
此图是另一台用光轴自制车床上用的活顶,内部结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压力轴承、两个深沟轴承。
此图是另一台用光轴自制车床上用的活顶,内部结构相同。

请问这3个轴承是过盈配合压进去的吗?还是什么方法,是否还有个密封盖?

网友:
深沟轴承要用过盈配合,压力轴承不需要过盈,想要更短的就不要密封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