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魔友同志给点指导

楼主(2013-07-10):
请问大虾船浆的入水角度有讲究么 船尾浆 和船下浆都是什么角度

网友A:
技术资料贴 --- 竞速电船手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944
技术讨论贴--船姿的调整--解决你一直想解决的船姿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3360
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1/3(船姿調整及硬件安裝,並非指電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783
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2/3(船姿調整及硬件安裝,並非指電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957
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3/3(船姿調整及硬件安裝,並非指電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786
CAVITATION/空穴,降低螺旋槳的工作效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92

网友B(2013-09-29):
有难度,继续学习中

网友C:
绝对有讲-究,船调得好不好,主要看轴系的调教
各种船型都有不同的角度要求,准确数据,不是一般人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