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电压回传问题

楼主(2013-07-10):
控上显示电压已经是3.4了,可机一停,电压马上就变为3.8

网友:
会不会电压也有回弹

楼主:
这样没法设置电压警告

网友A:
正常现象,锂电池大电流放电后【未过放】放置一段时间后电压都会回升一些,常见的报警电压带负载为3.3-3.4V,空载3.7-3.8V。
相关原理可以搜索百度“锂电池 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锂电池大电流放电后【未过放】放置一段时间后电压都会回升一些,常见的报警电压带负载为3.3-3.4V ...

那02s的电压回传警报应该设置在多少?

网友B:
我一般设置3.5报警,最好再设置个时间,每次就飞那么多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设置3.5报警,最好再设置个时间,每次就飞那么多时间就可以了!

那你下来后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下来后电压是多少?

正常 3.7-3.8

楼主:
以前总把电压报警设置在3.7,3.8几乎没怎么飞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