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改装的各种配置。心痒想上515斜盘

楼主(2013-07-10):
求教450斜盘舵机,如果用YT的新款515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可以。450改装大侧板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PRO的侧板呢,说实话真的不大喜欢SPRO的上下分体侧板。最好有高清大图让俺看看。改装之后不知道除了重量太重之外。还有什么不利于飞行的地方。真心求教,还请各位大神 多多指教,最好有一个详细配置+高清多图。有必要的话 连一颗螺丝的配置最好也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515飞450!太变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5飞450!太变态了

具体 求指教啊!

网友B:
3S动力的话,115就很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动力的话,115就很好啦!

现在手头上的鸡鸡就是6S的啊  主要是上了515斜盘之后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主要是非常不好的地方。比如危险性什么的。 虽然现在的260 依然很满意了。但是抱着试试的心里想感受一下515的威力 究竟如何。谢谢!!

网友:
450 215够用啦

网友:
接LS所言,三个215当斜盘,一个515当锁尾,如果接收机部分允许8.4V的话,LZ不妨考虑下改装450高压。

网友:
装得下再说啦

网友:
450不要太折腾,练好了技术上大机。

网友:
我的480SPORT就是用冰人510舵机侧板的,斜盘3个510M,机身当然相对是重了些,耗电也相对大些不过我玩6S(铂金40A+花牌1880KV电机),动力无问题,好处是超级耐炸,舵机稳定性好,速度快。

网友:
折腾万岁。。。。不知道改装之后有什么好处????
PRO改装难度较大,需要加高侧板加长主轴,像X2那样加宽侧板,貌似只能订制,找冰人定制

网友:
115使用中

网友:
可以改 但是PRO的机身好像不行

网友:
学习!关注技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