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存放电压,请DJI技术支持前来指导!

楼主(2013-07-10):
自从上周失电炸机以来,对电池高度重视。

   今天到货5只未拆包的DJI原厂电池,打开一一测试,单节电压均为3.8伏, 我就想到我手上10多节电池到手2月就没亏电过夜的,基本是4.2伏放着,有时放几天飞一次,因我电池多,有的一放就是半个或一个月才飞一次,听说这样对电池不好。

    在总代理处买的黑皮电池及另一品牌电池,担心质量没原厂好所以很少用,也满电存放了2月,现在开始鼓涨,一直搞不清原因,以为是我放电到3.6伏太低导致,现在怀疑是满电存放造成,希望大家谈谈这个问题:电池容量下降造成炸机损失、电池内阻变大不能用也是损失,希望都能重视起来这个问题。

   请老玩家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存放电池的。

网友:
锂电池 都是一半电最好
包括你的笔记本电池
笔记本不就有个功能,是用于一直插直流电的用户的,让电池只保持百分之50电

网友:
不用讨论,经常用就行,坏了就扔

网友A:
最伤lipo的几件事情
1、过放、过充
2、满电长时间存放
3、劣质充电器

对于lipo的储存电压一般认为3.8~3.9左右比较合适,很多智能平衡充上一般会有一个 储存模式
建议玩家每次飞行完毕后不论是否用完,都将电池就行一次储存模式充放电,将电压控制在3.83左右
养成良好习惯,lipo的寿命才会更长久

网友:
电池的存放电压最好是3.8-3.85这是常识吧。充满电不能飞的话还是放到3.85左右的好。

网友:
再补充一个关于过放的定义
既往很多玩家认为电池不能放电到3.7v以下,低于3.7就是过放,其实锂电池的过放一般认为是3.0以下
但是在实际带负载使用中建议不要低于3.5v,因为3.5v已经接近放电平台的末端,从3.5到3.0的放电曲线非常陡,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这样就容易过放了
所以一般建议在夏天将报警电压设置在3.6v左右,在冬季可以适当降低到3.5v左右
对于小电流负载的机型可以将报警电压设置在3.6v,对于大电流负载的机型可以适当降低到3.5v
此外,作为一个经验教训,千万不要过分相信BB响,因为BB响故障导致过放炸机的案例已经发生很多起了,有经验的玩家一般都根据电池使用经验通过控制时间来安全飞行,既保证飞行安全,又保证电池不过放。

网友B:
是不是简易平衡充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伤lipo的几件事情
1、过放、过充
2、满电长时间存放

感谢,写的非常详尽! 再问,满电情况下,一般最多存放多少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简易平衡充不好啊?

我用的是DJI的充电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写的非常详尽! 再问,满电情况下,一般最多存放多少天?

目前我个人的飞行习惯就是,不管是否使用,飞完当天晚上回到家一定要用充电器做一次储存充放
这样的好处有:
1、50%左右电量保存,延长电池寿命
2、下次出门飞行前,充电会快很多

如果情非得已非要满电储存,尽量不要超过一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DJI的充电器,应该没问题吧。

因为没有飞过精灵,所以不是很了解DJI使用的是怎么样的充电器
但是对于您这种电池比较多的玩家,而且又是要进行商业航摄的用户,建议还是配置一套更好一些的充电器
在千元以内的选择还是很多的,比如Maxpro马上要上市的300w充电器

网友:
尽量不要满电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飞过精灵,所以不是很了解DJI使用的是怎么样的充电器
但是对于您这种电池比较多的玩家,而且又是 ...

还有其它充电器介绍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其它充电器介绍一下吗?

PL8, 4010都可以

网友:
是3.8-3.85这是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飞过精灵,所以不是很了解DJI使用的是怎么样的充电器
但是对于您这种电池比较多的玩家,而且又是 ...

精灵用的充电器和 SKYRC E4简易平衡充电器几乎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用的充电器和 SKYRC E4简易平衡充电器几乎一模一样

果然,长的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