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从60米的高空落下,麻烦DJI的看看,怎么没人管呀

楼主(2013-07-10):
上次飞丢了一个F450,本来不想再买的,但是抱着从哪里跌倒就要从那里爬起来的思想又买了一套F450来练习,还依然是DJI的飞控,按照各位前辈的话,起飞校准指南针,等绿连续灯闪n次再起飞,起飞后用姿态模式飞行,飞了4、5个架次,感觉还可以,于是飞了一个高一些的,其实也不是太高,150米左右吧,由于天气不是很好,地面上基本看不见了,由于是新手,就开始降落,地面几乎看不见,也无法估计降落的速度,于是降落得快了点,等能够看到时候已经很摇摆了,大概在60米高度的时候已经失控了,于是油门推到最高,但是已经无法稳住F450了,我估计就是重力加速度已经很快了,失速了,无法控制,看着从60米高空掉下,赶紧跑过去看,一看还好,掉在树上,绑在上面的手机掉在泥土里面,还好还好一点损失都没有,不像上次一样,直接飞丢,算是安慰了,各位前辈给我看看,是不是下降速度太快,飞控无法控制导致失速了?

网友A:
量一下你电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你电池的电压

电池电压正常,摔下来后同一电池又飞了一次,大概5分钟,闪红灯后,正常降落。

网友:
感度没调好自激?

网友:
看着象楼上说的情况诶

网友:
自激的情况可能  在就是平衡不好

网友:
看不见姿态的高空或是云里,新手还是建议再准备工作做足的条件下,选择切换失控返航来降低失速带来的炸机风险!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自激了

网友B:
你好, 请问各类感度调的多少?  多少的电池?低电压调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各类感度调的多少?  多少的电池?低电压调的多少?

电池是5100mah的35c 11.1V,麻烦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主呀,你在正常飞的过程中机器就不稳,一直在晃,下降的时候更晃,最后翻了,感度问题,先把机器调稳吧,还有俯仰和横滚感度要保持一致。

网友C:
naza下降过快就是禁忌,你看自动返航降落时的速度没,那个才是可接受的速度,我建议你下降的时候,如果太快看到摇晃,推油门悬停一下,然后再下降,再悬停一下,自动返航也是这样停一下停一下的,要么就速度要慢。。

网友:
下降太快,掉树上算万幸了。

网友:
好真实空难再现啊,NAZA下降不能过快?

网友:
还是配个OSD好,起码看得见下降速度。
或者20米高度,准备下降的时候,电脑遥控器打开油门设定那一面,记住飞控下降的速度,和遥控油门数值比较好。  下次降落直接收油到数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下降过快就是禁忌,你看自动返航降落时的速度没,那个才是可接受的速度,我建议你下降的时候,如果太快 ...

此方法可取

网友:
换点池试试,电机有输出,就是不稳定,是不是油门降得太低了,转速跟不上。

网友:
太吓淫了,抽得不是一B呀~~~~

网友:
我亲身碰到过类似情况,在 450 拍风力发电时。 教训是 不能太快下降。

网友:
麻烦1楼编辑一下报个感度,还有动力配置,上个JJ图以供后人参考。。谢谢!

网友D:
下降太快,猛的推油门,电池会全力输出,就会达到第二级电压保护,第二级电压保护又会自动下降控制转速,所以结果就是这样

网友:
旋翼机在任何情况下,都忌讳急加油和猛收油(除非你在做3D飞行)。何况你还是在已经发现机机摆动的情况下猛推油门,那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抽得完全头晕了。

网友:
不要在高楼旁发行,找个空旷地飞吧

网友E:
拍得烂,抖,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得烂,抖,抽,,,,,,,

这位,首先我不是要大家看我拍的,其次我只是练习的时候随便拿个手机绑在上面拍拍,没有云台这些的。还有就是我发现大家一般都不关心新人请教的问题,dji的客服也只是问问,我回答了也不给一个答复,下降抖动厉害,究竟是感度调高还是低点呢?高了会不会抽,低了会不会太摆,各位前辈,回答一下吧。

网友:
同樣的錯誤~我也有過油門放太低~然後就是越晃越大再來就是~補全油門無效~炸機現在都不敢降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降太快,猛的推油门,电池会全力输出,就会达到第二级电压保护,第二级电压保护又会自动下降控制转速,所 ...

二級保護還是會慢慢降落~跟自由落體差很多

楼主:
一样的问题,最近几次飞的时候下降过程中还是这种摆动大了炸鸡,飞10次下来起码要炸一次,是什么问题呢?DJI的人怎么不管我呀~。我现在上去一分钟,下来起码要5分钟,在第一次炸了以后下降很慢,都是在45%左右下降~但是还是会这种飘动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過頂一下!

谢谢,我相信不是我一个飞上去就怕下不来,希望DJI的能看到,看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