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精灵的仰俯的请教!

楼主(2013-07-10):
不换遥控和接收的情况下,有哪位成功解决仰俯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我正打算入精灵呢。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木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你是说云台吧

楼主:
精灵增加了云台后,想解决相机的仰俯控制

网友A:
太重了,对精灵是小马拉大车,未见得合适。

网友D:
看来解决了。不用换控和接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