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的舵机臂固定螺丝,要打胶啊!否则就象我一样秒炸了有木有啊!

楼主(2013-07-11):
450 FBL炸坏了对转齿轮,刚修好,试机中……
一切正常,离地约20厘米悬停……
突然一声怪叫,向上窜起约一米高,然后落地……
俺的客厅好不好。

然后,当然是炸在了地板上!

事后检查,一个易碎臂断了(很好,保护了舵机),
一个易辟臂整体脱落(炸机的原因,固定螺丝松了!)

以前用的舵机,最后连接舵机臂均为塑料齿轮;
这次换到113MG,金属齿轮,金属螺丝……原则是什么来着?
“凡是金属螺丝固定金属件,一定要打螺丝胶!”
偏偏自己大意了!

这次炸得好,提醒!

再次跟大家分享:
“凡是金属螺丝固定金属件,一定要打螺丝胶!”

再就是纵然手艺再好,还是不要在室内试机了,
不确认因素太多,防不胜防啊!

网友:
记号下:打胶

网友A:
慰问船王了~~~

网友:
吃一盏长一智

网友:
不光是舵机臂固定螺丝要上交,后盖的四个固定螺丝更要上交

网友:
必须打啊,我也飞掉过螺丝,幸好飞的不高,没炸

网友B:
同样原因擦过600大桨的顶。
还没起飞翻了,原来舵盘丝掉了,相当恐怖,后怕,这要飞起来,绝对的大砍刀啊

网友:
内容小细节造成大灾难

网友:
M2.2细牙,丢一个少一个,怕打了胶拆不了几下就圆十字头,实在没舍得打胶

网友:
舵机也要上胶,不会吧,我发现我的飞机很不安全,我除了旋翼头上了胶,其他地方全部没上

网友:
螺丝一定要多检查

网友:
用弹簧, 不上胶..

网友:
又总结了一条经验!经验丰富的玩家,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网友C:
握手!一样原因炸过2次450,现在全打胶

网友:
我机身从未打过胶,更别说舵机肩了。我想说,你们这个原因炸机,你们螺丝确定拧紧了!!!!别误导别人就好。

网友:
必须上胶

网友D:
“螺丝固定金属部位要打胶”、“不要在室内试机”这两条总结得好
那台有副翼修好了吗?我后来想了想,还是你那个DS425尾舵机不行,最好换掉。记着降低一点Idle转速,要不切模式的瞬间还会甩尾的

网友:
室内试机,要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船王了~~~

接受慰问,谢了,有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原因擦过600大桨的顶。
还没起飞翻了,原来舵盘丝掉了,相当恐怖,后怕,这要飞起来,绝对的大砍刀 ...

握手,难兄难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握手!一样原因炸过2次450,现在全打胶

敬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固定金属部位要打胶”、“不要在室内试机”这两条总结得好
那台有副翼修好了吗?我后来想了 ...

那台RTF刚修好,满血复活!

按目前状况分析,问题不是425M,而是电机齿!电机齿易位,导致动力异常,表现为不能锁尾。
其实早就有这个现象,我大意了:
这台机机按3.6V报警电压,新电池续航13分钟+,上上次炸机后变成了8分钟,我没注意,
一直带伤飞行!还是你眼尖,发现了电机齿的问题。现在修好了,又恢复到13分钟+。

先观察一下,暂时不敢切IDLE了。(反正我现在也不用IDLE)
有空把切IDLE的试飞机会让给你,这样万一自旋你反应比我快,不会炸那么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慰问

敬礼!

网友F:
玩直机   折腾是在所难免的,勤于检查,擅于检查!养成好的习惯!

不管大小机 我每次出外场我都会检查一遍各个部件的松紧  润滑  框量   尽可能的将隐患排除!

尤其是飞机炸过后,除了损坏的部位,一定要查查别的地方是否存在隐患~该换的地方一定要换,不要抱有侥幸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直机   折腾是在所难免的,勤于检查,擅于检查!养成好的习惯!

不管大小机 我每次出外场我都会检查一 ...

所言极是!

网友:
昨102年07月14日親眼見舵臂固定螺絲未上膠,副翼臂脫落主槳瞬間亂甩,掃尾管,,斷傳動軸,斷主,尾槳,易碎舵臂脫離舵機無恙,但固定螺絲離家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