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450锁尾驼机

楼主(2013-07-11):
求一款450锁尾驼机现在用亚托DS-525驼机经常有金鱼尾

网友:
525还不行的话,估计不是舵机的问题,震动,陀螺都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
金鱼尾不关舵机事

楼主:
可是我用DS520升级完金属齿不会

楼主:
所以想换掉不过金鱼尾飞3D也挺好玩的就是容易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DS520升级完金属齿不会

请想想金属齿会影响销尾??

网友:
我用DS215够用了 我之前都是用亚托DS520 就是电机不耐用 现在用215 锁尾刚刚的 觉得比520有力 真的好用

网友:
多半不是舵机的原因,陀螺的原因也不大,震动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尾舵机球头往里装一个洞试试

网友A:
DS95i、DS520、KST215都用过,现在2台450都用KST215锁尾,暴力飞绝对够用。竞赛级的不知道,没到哪个水平。

网友:
估计机械问题。。。。

网友B:
排震太tm痛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震太tm痛苦了

排完 完美的推油门 一点震动没有的时候太幸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排完 完美的推油门 一点震动没有的时候太幸福了

绝对同意,排震完后,飞起来,机身也不抖了,尾巴摆尾也利落了,双桨都消失了,推油门到飞机离地的过程,飞机也不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同意,排震完后,飞起来,机身也不抖了,尾巴摆尾也利落了,双桨都消失了,推油门到飞机离地的过程 ...

我拿手里测试的。那个稍微有一点不平衡就能感觉到。转速越低越能感觉到往一个方向甩。尾桨得 拆下尾管来转着感觉。不能只看称重或者浆平衡器。 全弄好了 那个感觉 太舒服了。可是舍不得炸了

网友:
学习也了,我的450还没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95i、DS520、KST215都用过,现在2台450都用KST215锁尾,暴力飞绝对够用。竞赛级的不知道,没到哪个水平。 ...

215不是斜盘的尺寸吗?锁尾舵机例如9257比215大很多,怎么安装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