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S电池问题

楼主(2013-07-11):
亚托450机子换6S
电池
要换电调吗

网友A:
不用,换电机就行

网友B:
需要看你的电调是否支持。。

网友C:
是的,好多电调不支持6S电池。

网友D:
不知道好盈40a 铂金支持不支持!

网友E:
好盈铂金支持6S的

网友F:
花牌电调定速+6S电机+6S电池 爽啊

网友G:
电调支持就不用换

网友H:
看你电调了,楼上的都说了,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I:
亚拓450?亚拓原装的电调(35X、35P)不支持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