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屏采集卡 使用问题 求助

楼主(2013-07-11):
买回来测试时候! 音频两条线,视屏一条线,插好之后没有问题!图像清晰!  但是如果只是插视频线 不查音频线 就没有图像了!
  但是图传没有音频, 只是一条视屏线,插上去,画面模糊什么都看不到,,《难道没有音频也插上去?》

   纠结采集卡的 音频输入线要查在那里呢?   各位老鸟采集卡是怎么插线的呢?

   难道是设置 或是 采集卡有问题???

easy  cap 的采集卡!

网友A:
没这个说法的,你什么采集软件?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会是音频线带供电吧,确认后再改供电,电压要匹配。

网友B:
本人也想入FPV设备,请问LZ这种视频采集卡 画面卡不卡?延时厉害不?清晰度怎么样?

网友C:
把视频分成两组分别插入音频跟视频就行.你这个是USB***。不是监控卡。

网友:
来看看,没用过

网友D:
我的图传接受就这样,白色的音频和黄色的视频线同时插到显示器上才出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视频分成两组分别插入音频跟视频就行.你这个是USB***。不是监控卡。

您的意思是 视屏用3通分两条出来,插采集卡视频和音频。这样音频长时间插视屏的端口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说法的,你什么采集软件?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设置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想入FPV设备,请问LZ这种视频采集卡 画面卡不卡?延时厉害不?清晰度怎么样?

画面不卡!!!延时可以感觉出来!拿着摄像头摇总是慢一点点! 清晰度一般般,图传下来本来就不好,,,只要可以看清出数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图传接受就这样,白色的音频和黄色的视频线同时插到显示器上才出图 ,

那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现在也子啊头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面不卡!!!延时可以感觉出来!拿着摄像头摇总是慢一点点! 清晰度一般般,图传下来本来就 ...

期待你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现在也子啊头疼啊!

只能都插上用,反正地面不需要减重

网友E:
没有用过.建议你研究一下这个内容EasyCAP采集卡

产品概述:
    USB 1路采集卡外观设计使用了高雅的黑色,体积小巧,只有U盘般大小,携带方便。通过输入数字电视机顶盒的信号就可以在电脑上轻松看录数字电视,内置高品质立体声Audio  ADC无需通过声卡录音,支持10bit视频解码和16bit音频解码.收看电视图像清晰流畅、色彩艳丽。Easycap 采用3颗IC进口芯片,包含独立声音处理芯片,仿肤外壳,用户首选。

特色功能介绍:
   标准USB2.0接口,最新技术USB AUDIO、立体声输入输出,输入接口有AV及S端子,可在台式机或手提电脑上观看电视、录像机、VCD、DVD、摄像机等设备输出的视频影像

1、适用于玩PS2、WII、PS3、PSP、XBOx360等游戏机的朋友选购,与电脑连接起来,共用显示器,很方便;

2、适用于转录盒式录像带、DV录像带,以及简易的视频监控等应用,投资少,易操作;

3、安装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前,不要插USB采集卡,完成后重启计算机,然后再插上去,这样很顺利;

4、关于画质:
从输入信号的品质来讲,AV模式进来的信号线数是300多线,其效果类同于在电脑上看VCD,即便是您采用了其他的AV转VGA转换盒,画面品质也会如此。产品本身支持的图像分辨率(720x576)已经高于AV信号的品质,而最终的画质,由输入信号品质决定;

5、使用外部设备的S端子信号作为采集卡的信号输入源,会令视频效果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玩DV的用户一定要试试看。

6、不同的外部采集软件会有不同的表现,也请大家能尝试除会声会影之外的,比如:WINDVR、KMPlayer等软件,最后按自己喜好决定。

典型应用:
    安全监控﹑DV视频转录、游戏录像、可视电话﹑视讯会议、证卡制作﹑计算机照像、指纹分析﹑影音邮件、银行验印、医疗分析

产品特点:

◆ U盘大小,AV/SV音视频采集,携带方便;

◆ 支持USB2.0,480M超高带宽,无需打开机箱,支持热插拔,支持笔记本电脑

◆ 适用于PC及笔记本电脑

◆ 自行调整画面大小、最高分辨率可达720*576(PAL制)、720*480(NTSC)24位真彩色

◆ 支持外部视频模拟信号,实时采集压缩;

◆ 最新技术USB AUDIO、立体声输入输出

◆ 图像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色度可自定义

◆ 可捕捉高品质动态及静态画面,采集画面顺畅不间断

◆ 输入接口有S-VIDEO及VIDEO(复合)输入端子,可在电脑上观看录像VCD、DVD、摄像机等设备输出的视频影象

◆ 支持多种文件格式:AVI、MPEG-1/2/4、JPG、BMP等多种实时压缩格式,方便制作VCD/SVCD/DVD

◆ 兼容Windows XP Sp2 / Vista/windows 7 32位,兼容Direct8.1、9.0

◆ 支持10bit视频解码和16bit音频解码;

◆ 内置高品质立体声Audio ADC无需通过声卡录音;

◆ 全场降噪、反交错显示,完全消除画面毛刺;

◆ 可随意缩放影像窗口(4:3或16:9)或全屏收看电视节目;

◆ 提供录像回放、图片浏览功能;

◆ 支持BMP、JPG图像格式的图像捕捉功能;

◆ 超小体积(92X30X14mm)重约30克;

系统需求:

1.一个空闲的USB2.0端口

2.Windows XP Sp2 / Vista/windows 7 32位

3.Intel Pentium III 800以上

4.600MB的硬盘空间供程序安装,建议有4GB以上的硬盘空间,供软件存放影片档案

5.内存:256以上

6.屏幕显示分辨率至少是1024X768

微软DirectX 9.0 (Windows 2000建议安装)

微软Media Player 7.1 (Windows 2000建议安装)

包装内容:

USB视频采集卡

说明书

安装光盘 包括驱动

本产品EasyCAP采集卡的评价、价格、参数以及EasyCAP采集卡供应商由上海视盈数码提供,欢迎致电400-000-5280了解更多EasyCAP采集卡信息!

网友:
买佳的美USB电视盒吧 支持WIN8 你那个效果太差 我刚好有9新的 闲置 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视频

不会上传视屏!!呵呵在研究的呢!!昨天飞拍了下!

网友A:
这个东西我销售了至少上百个,从没碰到楼主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我销售了至少上百个,从没碰到楼主说的问题

那会不会软件使用的 有问题的! 我使用的是 会声会影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过.建议你研究一下这个内容EasyCAP采集卡

感谢您提供的数据! 小弟也在研究调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