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请教旋翼头横轴到底内丝好还是外丝好?

楼主(2013-07-11):
我近几天差点出事了,大桨射了,离我最近的一片桨只有20来厘米的距离。好险!原因是横轴里的螺丝断了导致。现在为了安全我想是不是改造一下,现在又外丝横轴,到底外丝的安全还是内丝的安全?请教使用过的前辈指点。我等待前辈的建议。再来决定换外丝横轴还是换内丝横轴。谢谢!

网友A:
外丝不射。一炸就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丝不射。一炸就弯。

请问外丝好拧紧吗?

网友B:
2个套筒。很好拧紧!!我的就是外丝。。无射记录。。。但是入魔时间不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套筒。很好拧紧!!我的就是外丝。。无射记录。。。但是入魔时间不长。嘿嘿!

你的也是改装了的?多大的套筒请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改装了的?多大的套筒请问?

我是直接上的7075的旋翼头!5MM套筒!

网友:
上胶,多检查,定期更换。内丝无压力。

网友:
换飞越的4MM大横轴旋翼头

网友:
使用M2.5螺丝的4mm横轴完胜各种3mm外丝横轴,外丝横轴的唯一好处是不用打胶,却带来其他负面影响
太软,不要说炸,我折桨整弯过
使用内孔3mm的小轴承

网友:
反正我的外丝的从来没射过,不过确实只要炸了毕弯,不知道内丝的是不是也会弯。

网友C:
内外丝的关系不是很大,关键是质量.

网友:
是男人都喜欢射,但这又偏偏不能射,为安全起见,还是用套在外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外丝的关系不是很大,关键是质量.

短的原因我认为是螺丝太小了。

网友:
听说外丝好,没用过。一直在用飞越的内丝横轴,炸了就换新的,3D2900转飞了将近900起落了,没射过

网友:
450的,内丝2。5的可以……
通常买的YT的内丝丝径太小,拆装不便,也不安全……

网友:
外丝好,好修放心

网友:
我用外丝的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