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放电器

楼主(2013-07-11):
我的想法是用12V50W的灯泡给3S  2200电池放电,现在考虑到放电电流大,会使电池怀孕或缩短使用寿命。请教广大模友,多少A的电池放电电流才算安全可靠?

网友:
除了放电电流不能太太,电压监测也要有的

网友A(2013-08-27):
建议楼主使用恒流负载的方式搭建电路 需要电压基准、运算放大器、功率MOS管(IGBT最好)和精密电阻 电路形式很简单 可以去搜到 注意设置电路参数即可

这个电路比较成熟 而且可以做成数控的 以前做过最大放电电流15A、步进0.1A的恒流、恒压、恒功率三用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恒流负载的方式搭建电路 需要电压基准、运算放大器、功率MOS管(IGBT最好)和精密电阻 电路形 ...

你可以发个电路图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67303a22dd36a32d73758196.html

这个.....小电流的话只取第一级就可以了 注意根据电流大小选取MOS管 运放建议改成OP07C  电路中R8要使用千分之一的电阻 其阻值根据你需要的电流调节 但务必保证电阻功率容限在实际最大功率的两倍以上 比如图中实际电阻功率为2.5x2.5x0.1=0.6W 但是选用了2W的功率电阻

网友C:
建议使用12v50w的灯泡作为放电负载,比较合适,放电电流也只有4A,弄个BB响改造一下就非常好用,把BB响的蜂鸣器两个教引出来,接到一个低电压继电器上面,利用BB响设定截止电压,BB响一开始响,继电器就会工作,自动切断放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12v50w的灯泡作为放电负载,比较合适,放电电流也只有4A,弄个BB响改造一下就非常好用,把BB响 ...

请问有图看看吗,搞不懂

网友(2013-11-23):
参观~~领分~~!走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恒流负载的方式搭建电路 需要电压基准、运算放大器、功率MOS管(IGBT最好)和精密电阻 电路形 ...

就是电子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子负载

恩恩 就是是电子负载的功能之一 我记得以前做的电子负载有恒压负载 恒流负载 恒功率负载等等好多种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