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的位置,涉及到GPS搜星的问题

楼主(2013-07-11):
我是用罗美1.2G 1000的图传
原来的图传一直是放到云台的上面,也就是XA650 Pro的前方,这样导致前方的重量过重,后面轻,昨天把图传移到了后面,也就是GPS支撑杆下方,发射天线垂直向下,

今天试飞的时候,搜星几分钟了还有红灯闪,说明没有搜到足够的星,干脆姿态模式飞了二圈,还是没有,原来这情况早就是7颗星了,也就是没有红灯闪了,打了一下GPS导航,结果飞机慢慢往一边漂,,,幸好我及时反应切回姿态,才把飞机飞回来

原来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与我图传的安装位置、天气等有关吗????

网友A:
我也是用的1.2G图传,准备换5.8G图传,原因是因为1.2G会压制GPS,如果先开图传,GPS搜星会变得异常困难,后开图传,貌似对GPS影响小一点,图传位置应尽量远离GPS,天线距离GPS最好25C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1.2G图传,准备换5.8G图传,原因是因为1.2G会压制GPS,如果先开图传,GPS搜星会变得异常困难,后 ...

我不想换了,要换的太多了,我有3套发射与接收,另外好象5.8G的距离和信号质量没有1.2的好吧

看来我只有移开图传了,目前的距离有可能是太近引起,原来一切是正常的

网友B:
看你的情况好像就第一次是这样,有没有试多几次?换地方,换时间?多试几次,都这样了再说。

网友:
1.2G 图传对GPS模块是有干扰的,因为GPS也工作在1.2G频率波段。所以如用1.2G图传,安装时要尽量远离GPS模块!

网友C:
1.2G属于违法频率,趁早换之

网友:
看来会是有影响的

网友:
图传一向都会多多少少干扰gps的,离gps远点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情况好像就第一次是这样,有没有试多几次?换地方,换时间?多试几次,都这样了再说。

是的,第一次这样,但是GPS信号应不会因为时间、地方而有时有,有时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G属于违法频率,趁早换之

看样子真要换图传了,不知道5.8G的什么牌子好,我看有2000mw的,是不是距离也会比较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第一次这样,但是GPS信号应不会因为时间、地方而有时有,有时无吧

GPS 信号强度,跟周围建筑物、工业电磁干扰、地磁干扰、天气、太阳黑子活跃程度都有关。任何结论,多试几次再下,没坏处,而且试的成本等于0.

网友:
200mw5.8g 1000米外信号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样子真要换图传了,不知道5.8G的什么牌子好,我看有2000mw的,是不是距离也会比较长呀

一般来说,大多数GPS的频率是1.5G,1.2G对GPS信号略有压制影响,同时1.2G与2.4G属于倍频关系,所以1.2G图传还会对2.4G频率的遥控器信息产生强烈的压制,再则1.2G与民航雷达信号同频,属于非法频率,趁早换是明智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大多数GPS的频率是1.5G,1.2G对GPS信号略有压制影响,同时1.2G与2.4G属于倍频关系,所以1.2G图 ...

恩,谢谢详细的解答,我看换成2000wm的可以吗?什么牌子的好?

那1.2g的不全部要处理咯。。。。。。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详细的解答,我看换成2000wm的可以吗?什么牌子的好?

那1.2g的不全部要处理咯。。。。。。晕 ...

    你这中将军衔都是灌水得来的吧,开个小玩笑
    多旋翼飞行器不像固定翼FPV,飞行距离再远都不可能远到哪里去(半径1000米已够你折腾的了),再加之多旋翼飞控对遥控器的精度要求相对较高,所以很少有人使用72M的PPM遥控频率来控制多旋翼飞行器,绝大多数都使用2.4G的PCM来控制多旋翼,使用2.4G频率遥控信号,意味着与遥控器频率存在倍频关系的1.2G的图传不是合适的搭配,所以多旋翼飞行器一般都使用了2.4G遥控频率+5.8G图传搭配,*宝上的5.8G 1000MW的图传基本上能满足绝大多数要求了,5.8G 1000MW图传中。所谓黄金版的散热风扇震动要小于那种银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中将军衔都是灌水得来的吧,开个小玩笑
    多旋翼飞行器不像固定翼FPV,飞行距离再远 ...

那也不一定,我飞四旋翼用地面站飞过十公里的都有,呵呵,我的飞行时间可达半小时呢。。。
没有什么牌子吗?选择2000wm的可以不?

楼主:
不过我用1.2g的图传还从来没有出过事的。。。。

网友D:
1.2G 原来我也用过  不管放那 都影响。而且图传发射最好最好不要用带风扇,因为偶尔会影响拍摄的质量。500一下目前几款都用过,都不错,最好的不过DJI发射。就是有风扇,重了点,但是美观,而且耐炸哈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G 原来我也用过  不管放那 都影响。而且图传发射最好最好不要用带风扇,因为偶尔会影响拍摄的质量。500一 ...

最好是dji的图传??

网友E:
我的罗美1.2G一直会干扰GPS信号,只是使用环境不同,干扰程度不一样而已,最严重时可以让GPS完全收不到星,早就压箱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罗美1.2G一直会干扰GPS信号,只是使用环境不同,干扰程度不一样而已,最严重时可以让GPS完全收不到星, ...

不过我原来图传远离GPS的时候,一切正常,正常飞行几百架次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dji的图传??

个人感觉很不错…对于多旋翼来说…而且安全

楼主:
今天把图传放到前面了,离GPS起码有20CM,一切正常,

网友(2013-09-23):
看来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2013-12-09):
学习了,有收获

网友:
DJI 5.8G的图传有的时候也会闪屏的啦!最高飞精灵飞过362米,不过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天空非常蓝;在中国湖南湘潭最高只飞过218米,也会闪屏的。
再高,我没有办法测试...

网友:
加个滤波器会好一些。

网友(2014-01-14):
唉 到底要怎样才行呢?

网友:
非常头疼的问题,我要慢慢学,多学点了!

网友:
不懂这个反正我的图传一直不爽。GPS我不怎么用的。

网友(2014-05-27):
1.2图传只是一个频段,罗美频率工作频率1080-1280M,所谓干扰控之类的说法,确实存在,但是有换过频率了么?8个通道,换做1080或者1280M,调整好不同位置看看什么结果,不要断言必定压制,干扰。

网友:
DJI5.8图传   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