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魔请教下各位达人60CM长度的电船用什么牌子的控 ...
新人入魔请教下各位达人60CM长度的电船用什么牌子的控 各抒己见望推荐下

楼主(2013-07-11):
主要是板控的选择遥控距离等要选择什么牌子以及推荐理由,先从
入门
的板控,其次是
中级
的、
高级
的
还有PPM的控是不是不安全 时不时有抽筋现象(就是不推油门的情况下
电机
有时会自己转个3-5秒)
新手听大家科普下

网友:
电船用枪控就够了··富斯的价格便宜··板控就多了··如果你想一直玩下去的~建议直接上到D10或者天9这种级别的~~有米人就别纠结了·直接futaba/JR~

网友A:
男人用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