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SBUS接受没反应

楼主(2013-07-11):
出了NAZA-H新入了NAZA-M V2,收到的时候是312固件的,SBUS接收机原是NAZA-H直机上用的,当时naza-h固件上到了312也是正常可操控的。但是换到naza-m v2上伤到312  314固件都不行,因为接收机就一个SBUS接口,接上了naza-m X2接口升了312以上固件之后在遥控器选项不管选那个模式都没反应,普通、DBUS、PPM选了无数次,没有任何反映。但是降到2.02固件的话又是正常可以操控可以连接的。上naza-h的312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同样的设置和连接升到312以上固件就没反应了?求教.......
DJI技术服务也许太忙了。。。从来不回复我。。。囧

楼主:
见到别人有疑问自己总是力所能及。。自己有问题却没人来,是我的问题太高超了还是这个论坛的人就这样?  哎...................

网友A:
估计大疆技术们正在想办法帮你解决~看晚些时候有没有回复!!这情况没有遇到过~~只有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大疆技术们正在想办法帮你解决~看晚些时候有没有回复!!这情况没有遇到过~~只有帮顶了

感谢帮顶。机器装了几天还在认真核对中,没敢飞......各种情况要一一研究透彻才行。不然再提控回家又几千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帮顶。机器装了几天还在认真核对中,没敢飞......各种情况要一一研究透彻才行。不然再提控回家又几千 ...

提控回家都是小事哦~~阿弥陀佛别砸到人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哦,不然更鸟大了!!!总之,小心驶得万年船,飞行前做好全部地勤准备工作,遇到故障千万不要勉强起飞,排查完一切容易造成炸机的可能性以后再慢慢玩。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控回家都是小事哦~~阿弥陀佛别砸到人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哦,不然更鸟大了!!!总之,小心驶得万年船,飞 ...

谢谢!!!找个好飞场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失事也不炸人也有可能找得回。还在考虑要不要买个GPS定位器,首飞要不要绑绳子,要不要绑矿泉水空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找个好飞场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失事也不炸人也有可能找得回。还在考虑要不要买个GPS定位器, ...

不用这么麻烦!!你搞过naza-h应该是个老手了~~飞行前的检查和功课你应该知道!!飞行器在确保软件硬件都OK的情况下,遥控打在GPS模式,飞行器水平放置通电(一定要放在没有障碍的平坦起飞点),然后它会完成自检、预热、搜星、记录返航点这一系列流程,期间不能移动飞行器!!这个流程做完后就可以飞了,即使失控或是看不见姿态亦或是自己没有能力将它飞回来,都可以把遥控打在失控返航模式等它自己回来!!不要关控返航,因为关控返航比起直接切失控返航要麻烦得多!直接切失控返航过程中如果想重新获取控制权只需要切换回GPS模式就可以了,比较方便!!对于飞控的闪灯信号你了解不?不了解的话我给你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你搞过naza-h应该是个老手了~~飞行前的检查和功课你应该知道!!飞行器在确保软件硬件都 ...

飞丢过一次现在是有点小问题我都极担心不敢飞。而现在是我的SUBS接收机在202固件下正常,在312及其以上固件没反映,这我担心是个大隐患。。。所以现在不敢飞。不知道算不算是个硬件问题...接收机和主控固件的搭配问题。可如果说我接收机有问题吧,但是在202固件又是全正常的,就是在312  314死活没任何反映。返航模式好像要在312固件以上才有得设置。我这个现在只能在202固件下工作。我的是futaba t9cap的控。
信号灯也看了无数次说明书了。大致还是懂的。不过没懂得那么细致,重要的那几个貌似懂了的。
关于指示灯这点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我给你理一下正常的闪灯顺序!1、水平接电红绿黄红绿黄红绿黄绿绿绿  2、如果要预热 黄黄黄黄(自动判别是否预热,温度足够时不闪4黄)3、gps模式下油门低位搜星绿绿红红红  绿绿红红红  绿绿红红红  绿红红  绿绿红  绿绿  绿绿(如果是中位油门则闪一次绿,如果是姿态模式则为闪黄灯。闪灯频率根据gps信号强弱会有所变化,只要最后搜满星后不闪红就OK) 4、IOC记录飞行前向或返航点 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爆闪绿后说明已记录返航点) 5准备就绪,可以起飞 绿绿  绿绿。。。 。。。 。。。 (油门中位则单闪绿,姿态模式则闪相应频率黄)  这才是一套完整的起飞前闪灯信号。如果软件上调参适当、硬件上安装连接也没问题、各种校准都做了的话,这一套起飞前的准备程序做完了,我感觉飞丢的可能性很小很小(炸机除外,因为炸机的可能性有很多),具体的你看一下大疆的维基链接,好好看一下LED闪灯信号的描述。我这个只是根据维基上的说明结合自己的实际操作用通俗一点的方式表达出来!!讲得太专业了反而会让人发懵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cn/index.php/Naza-M-V2_LED%E6%8F%90%E7%A4%BA%E7%81%AF%E6%8F%8F%E8%BF%B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理一下正常的闪灯顺序!1、水平接电红绿黄红绿黄红绿黄绿绿绿  2、如果要预热 黄黄黄黄(自动判别是否 ...

非常感谢指点迷津!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迷津!
论坛有你更精彩

呵呵~~没有没有!!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一起探讨!!不过你接收机的问题我是真不清楚,坐等大疆技术的答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