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 GPS 炸鸡问题

楼主(2013-07-11):
问下  我的naza在GPS模式下飞行后  等会就感觉没增稳了  切姿态模式也是一样  像是手动模式了 然后漂移机身倾斜炸鸡

网友:
原因多去了:丢星、指南针干扰、遥控被干扰。不过感觉同GPS有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18&extra=page%3D1这几天GPS信号不好。

网友A:
不一定是GPS信号问题!!信号不好会自动切换为姿态模式!他姿态模式也乱飞,我估计是硬件安装和设置上出了问题!!你感度怎么调整的?相同的设备相同的设置情况下,以前出过这种状况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GPS信号问题!!信号不好会自动切换为姿态模式!他姿态模式也乱飞,我估计是硬件安装和设置上出了问 ...

我现在用木制600机架 基本感度默认的是100   以前450出现过一次  今天我把俯仰前进压大底高度飞行测试   难道跟感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GPS信号问题!!信号不好会自动切换为姿态模式!他姿态模式也乱飞,我估计是硬件安装和设置上出了问 ...

补充一点   GPS模式悬停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   GPS模式悬停一切正常

不同机架感度当然不同,感度适合与否的判别不光是gps模式下的稳定旋停!还要看打杆时飞行器做出反应是否干净利落!我不知道你的机架是怎样的结构,还得结合你自己的操作习惯来设定感度值。默认感度不一定适合你的机架,不同的电机浆和机载感度都不一样!个人建议将感度调至150以后再慢慢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木制600机架 基本感度默认的是100   以前450出现过一次  今天我把俯仰前进压大底高度飞行测试    ...

600机架用100的感度肯定不适合,我650碳架感度都调到1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机架感度当然不同,感度适合与否的判别不光是gps模式下的稳定旋停!还要看打杆时飞行器做出反应是否干 ...

工字形 600机架 呵呵 4108  电机  12寸ATG

网友B:
我下午也出现这个现象了,像是手动模式,还好没炸。

网友:
如果从GPS状态切换到姿态模式也会出现不稳定的话,可以猜想是动力方面问题,你说的飘应该是某个电机输出不稳定造成的,能给个配置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午也出现这个现象了,像是手动模式,还好没炸。

啊? 哥们也是这个情况了  顺便问下 你那的天气今天如何? 听说是GPS 收星受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 哥们也是这个情况了  顺便问下 你那的天气今天如何? 听说是GPS 收星受影响

天气睛,风力一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气睛,风力一级。

手动模式可以操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动模式可以操控吗?

我没设手动模式,是GPS模式起飞的,星况不好自动转为姿态了,可和平时的姿态不一样,机身倾斜角度很大,稍一动杆乱跑,幸亏有直机的基础,安全的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设手动模式,是GPS模式起飞的,星况不好自动转为姿态了,可和平时的姿态不一样,机身倾斜角度很大,稍 ...

是不是操控有一点反应,但是反应不大 纠正不了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操控有一点反应,但是反应不大 纠正不了姿态?

是的哦  还是能控制 但是无增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哦  还是能控制 但是无增稳了

如果没用香蕉头,那就找电调和电机的问题吧。你要看飞机通常往哪边炸鸡飞的,肯定就是哪边的电调电机出问题。

网友(2013-08-19):
估计电池不行了,换新的电池看看。旧电池某颗突然不稳定电压下降就会测斜

网友:
LZ还能把问题描述再写的更短些?

网友:
GPS能不用就不用的飘过。

网友D:
沒多軸近照、也沒設置截圖、更沒有配置
問題說明也太簡短? GPS模式下顷斜炸機
一頭霧水阿!
就像是去看病、病患:醫生我不舒服....... 醫生:那裡不舒服呢? 病患:不知道就是不舒服 醫生:...........(要從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