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无起落架的KT板飞机的放飞方法

楼主(2013-07-11):
本人一新手,看视频的时候看见别人放飞KT板飞机的时候是,一只手向天上抛,自动恢复平飞,请问是不是需要调整升降舵啊?

网友:
直接扔,就行了,一手遥控器,一手扔

网友A:
大大的新手,弱弱的问下!KT板飞机是神马啊?KT是嘛意思啊?

网友:
大点油门,向前上方抛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的新手,弱弱的问下!KT板飞机是神马啊?KT是嘛意思啊?

百度+论坛潜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论坛潜水学习

哦哦,谢谢啊!

网友:
新手最好不要先尝试kt板机 秒炸的可能性很大 即使上去了 得考虑好怎么下来

网友:
新手飞KT机,费挺大劲做的,绝对秒炸。新手最好别选KT板的。

网友:
KT的便宜,但一炸就碎。考虑好!

网友:
裁个纸飞机,很好飞。没把握的时候叫别人帮你扔一下。其实自己也可以扔,油门大点,扔完拉下升降。

网友:
其实我就是从KT板飞机开始入模的,我的第一架KT板飞机现在还挂在墙上,所以并不是首飞必炸,关键是要多练模拟器,慢慢来。

网友:
第一次手接。仅供参考,哈哈。

网友:
看来还是的多练模拟器啊

网友:
油门加大 手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