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狗的相机便携安装

楼主(2013-07-11):
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A:
请教:精灵配飞跃,需要换控吗?电路需要更改吗?是否麻烦呢?请详细点,谢谢!换控的话,换哪一个好呢?

楼主:
因为此处接近中轴,所以没有两个螺丝配重,影响不大。追求完美的朋友,如果要求两边都要减少重量,那么原来后盖的配重螺丝可以去掉了,还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精灵配飞跃,需要换控吗?电路需要更改吗?是否麻烦呢?请详细点,谢谢!换控的话,换哪一个好呢?

如果不需要仰俯、横滚,原控可以用。我是换成了我的14mz,可以实现仰俯。听说原控可以改造,闲麻烦没折腾。

网友:
我看好多人都改成皮筋了哈哈。

楼主:
皮筋背面要交叉缠绕,而且皮筋一定要结实,否则......

网友:
这皮筋一断就悲催了。

网友:
能飞几分钟?

网友:
有钱淫啊

网友:
用橡筋确实方便N倍~~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皮筋断了怎么办啊 但确实很方便

网友B:
扭个螺丝都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个螺丝都懒

其实,我是扭螺丝的

网友C:
请问山狗用皮可以放进去么、总成 535 元 不能控制上下左右的、带自稳么、只需要带自稳就可以上下左右怕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山狗用皮可以放进去么、总成 535 元 不能控制上下左右的、带自稳么、只需要带自稳就可以上下左右怕迷糊 ...

不了解山狗!该云台除了有外形尺寸要求,还要重量合适。估计山狗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