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DFC和FBL比较

楼主(2013-07-11):
玩了N久450有富翼。因断续飞,又玩得杂且不练模拟器的缘故,到现在还是飞得很烂。
所以想上架大电直玩。500-550。   大家给说说。另外关于上DFC好还是FBL好。两者好坏?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久啦

网友:
LZ可以在坛子里搜一下,讨论DFC与FBL的帖子很多啊

网友:
现在是dfc的天下了,当然能买到fbl的就买fbl吧!dfc炸机比较痛苦

网友:
DFC炒雞好痛,但很好飛

网友:
DFC 相比 FBL 旋翼头高度降低   会更加灵活  动作更加直接  也暴力一些

网友:
一句话:DFC好飞,看起爽,一炸鸡就很惨,当然也要拼人品,适合基本不炸鸡的魔友。FBL就不说了,自己意会。

网友:
买的到FBL的话就FBL吧,550不错的机子。500也好飞。哈哈。

网友:
看你怎么炸!我炸这么多次了!DFC一直还好好的!要用易损翼把力缺到舵机臂上

网友:
550是DFC的,大小炸了10多次,除了舵机虚位增加了点,旋翼头什么都完好。倒是FBL的500,只炸了一次,还不是空中炸机,是没离开地面就歪掉,桨打地,金属混控臂就弯了,换原厂要100多

网友:
大飞机你只能玩儿DFC,因为你只能买亚拓,其他厂家的算了吧,虽然亚拓的贵了点儿。

网友:
DFC是好可FBL 也不差

网友A:
我目前还在用亚拓的FBL!~主要是小炸维修成本低。大炸就直接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还在用亚拓的FBL!~主要是小炸维修成本低。大炸就直接扔

你的550 还是500?

给推荐推荐啊

网友:
尽量买FB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550 还是500?

给推荐推荐啊

我有450 550 600!~最近帮人家装了一个500感觉还是差意思!~550飞起来就有大飞机的感觉了,因为他斜盘是标准舵机,我450和600都是fbl!~但是我现在不建议你收FBL了!~因为没有新的了。我有一架是纯新的是我买零件弄的。价钱比DFC贵,其实DFC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450 550 600!~最近帮人家装了一个500感觉还是差意思!~550飞起来就有大飞机的感觉了,因为他斜盘是标 ...

FBL头的正厂配件还是蛮多的,也可以选择副厂的,不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450 550 600!~最近帮人家装了一个500感觉还是差意思!~550飞起来就有大飞机的感觉了,因为他斜盘是标 ...

收2手咯?  dfc炸坏舵机啊

网友:
有450了,就至少从550起步吧。至于DFC和FBL其实也不必纠结,毕竟大鸡不是拿来炸的,小心点儿飞就是了

网友B:
好不好不在于楼上说的那些有关钱包的问题。不会给你很好的建议的。
这2种本质的区别在于大桨面距离飞机重心的远近,还有就是相位的准确程度。
低重心和高精度是趋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2手咯? dfc炸坏舵机啊
600是一个二手准新机!~450的头是我收了一套。自己买了一套新的。用习惯了。但是我建议大机器还是用DFC吧。确实不错。精准

网友:
都说是DFC好飞,炸了维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