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冲电池包,查看冲进容量问题----------------------------------------------

楼主(2013-07-11):
新到了4s16ah铁锂电池包,今天刚使用一次,能为450的6s电池冲6-7块。
回家用bc168充电,想看看容量是否足的,,,,
8A充电用时2小时20分钟,不算平衡时间,平衡时间超长。。。。
bc168进入查看容量界面,只显示3200+,bc168是什么问题???电池包容量足吗?

网友A:
电池质量不好,大电流充的话会造成电压虚高。很快的到达满电电压,但是断电了电压又降下来。
造成你说的平衡很慢。168平衡要充满在8秒内不掉电压才不过关不再继续平衡。。还会造成充电容量不饱和。
市场上买的那些大电池,都是便宜货。。。你以为航模的动力电池????
我的a123 20ah每次都用3a充。这样才能充满。不掉电压。

楼主:
3A冲

引用 网友A:
电池质量不好,大电流充的话会造成电压虚高。很快的到达满电电压,但是断电了电压又降下来。
造成你说的平 ...

你用什么充电器的?充电完成后显示冲进容量是多少?
3A冲要多久?

按照我这个电流和时间,电池的容量是否足量的呢?

网友B:
BC168能8A充么?最大只能到5A吧,而且跟电池片数有关,3S就只能到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168能8A充么?最大只能到5A吧,而且跟电池片数有关,3S就只能到5A

我冲的是4s铁锂电池。满电是3.6V的!充电时,充电器显示8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冲的是4s铁锂电池。满电是3.6V的!充电时,充电器显示8a

那肯定是假的,B6最大功率只有50W,3.3X3X8=79.2W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是假的,B6最大功率只有50W,3.3X3X8=79.2W了都

大哥,请认真阅读我的帖子,看看我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请认真阅读我的帖子,看看我用什么充电器!!!!!!!!!!!!!!!!!!!!!!!!!!! ...

呃~不好意思眼花了,看成B6了,不过168的容量测试应该还是准的

网友C:
BC168 我充5000mah电池 换成5A 就冲进1900+的电量
用2.5A冲 充进5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168 我充5000mah电池 换成5A 就冲进1900+的电量
用2.5A冲 充进5400+

下次试试用小电流冲

网友:
BC168 用了1年 一直以为 只能充 锂电!!!!!!!!!大神教教我 怎么充其他种类电池吧

网友:
bc168用8a充显示的容量是有问题的,严重缩水.
根据我的经验用5.3a及以下电流充电,显示的充电量才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充电器的?充电完成后显示冲进容量是多少?
3A冲要多久?

我就是bc168

网友D:
为什么我4A冲4S 20AH A123.只要2小时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4A冲4S 20AH A123.只要2小时这个样子,

按照理论也不只2小时吧

楼主:
今天充电器烧了

网友:
求指点怎么看容量 我也买了BC168

网友:
同求指点BC168怎么看容量

网友E(2014-02-24):
我也买了BC168充电器,8A确实快,但是电量只显示190多毫安,我的是3S 2200的电池,看了大电流充电确实不准,用小电流试试吧

网友F(2015-02-11):
小电流就是等的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