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么安装金属飞燕双流波箱的解答

楼主(2013-07-11):
看到近期问这个问题的比较多,特做出解答。

步骤如下:
1.在纸片上画出波箱底部轮廓,并标出固定孔位置,剪下来备用(大家小时候临摹,比着尺子画直线都会吧)
2.波箱拆解,拆除一侧的驱动轮输出轴,方法:去掉卡簧和伞齿上的几米螺丝即可拆除
3.安装波箱。拆除一侧输出轴的波箱可置入底盘内部。这时你需要具备恒龙输出轴装轴承的技术
   很简单,如果不会可找论坛相关帖子。轴承尺寸内8外12法兰轴承。
   安装轴承的目的是使输出轴处于输出轴孔的正中心。便于确定波箱位置。
4.拆出的输出轴,套上法兰轴承,然后穿过侧板,插入波箱。可稍作固定。注意把法兰轴承卡在车体侧板上。
5.延输出轴方向横向移动波箱,确保两侧输出轴伸出长度一致。(这时波箱的位置已经确定好了)拿笔在底盘描绘轮廓
6.取出波箱,将之前制作的纸片贴在描绘的轮廓的底盘上,打出固定孔。
7.安放波箱,拧入固定螺丝。
补充:
1.双流波箱与车体底盘之间必须加入高度3mm强化板,建议在安置波箱前制作完毕,材质可使用3mm铝板。双流波箱动力强劲,且重达1kg如不加强车体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损失。
2.99坦克安装双流波箱后须将最后两个摇臂的扭簧调整到弹力最强位置,否则在飞坡或跃障过程中可能会被地面爆菊。同时在车体前部增加配重。并且整车建议进行内部的全面强化。可点击后面链接》》》》强化改造及套件展示
3。同时建议改造选购者具备一定的模型改造基础,酌情选购。谢谢!!

网友:
正为这事发愁,谢谢啦,另外波很美,

网友A:
辛苦了蘑菇,出喵2的了我发改装帖子,你也可以省点心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蘑菇,出喵2的了我发改装帖子,你也可以省点心了,哈哈

你顺便把我的给改了吧哈哈哈不然我就去你家抄水表,送快递!

网友B:
哈哈 那个必须要3mm的垫板 不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顺便把我的给改了吧哈哈哈不然我就去你家抄水表,送快递!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那个必须要3mm的垫板 不是必须的。。。。

我是完美改法,你其实连轴承都可以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国人的拿来主义其实更加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人的拿来主义其实更加盛行

我想直接把买的豹2 直接发到飞燕那去得了。。。

网友C:
双流波箱还能用原来的 控制模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流波箱还能用原来的 控制模块么

不能

网友:
只能说很牛 时速有点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双流波箱还能用原来的 控制模块么

原厂电调不支持双流控制,不接转向电机只能跑直线,接转向电机只能跑转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调不支持双流控制,不接转向电机只能跑直线,接转向电机只能跑转弯

那需要专门的电调么

那不是不能用声效模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需要专门的电调么

那不是不能用声效模组

伟哥的电调声组就可以呀,不过电压是2s的,速度不够快,只有原厂的2倍左右,要么就双电池+独立电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伟哥的电调声组就可以呀,不过电压是2s的,速度不够快,只有原厂的2倍左右,要么就双电池+独立电调。

原廠兩倍還不夠快,莫非是想把坦克當賽車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廠兩倍還不夠快,莫非是想把坦克當賽車開,

那还是换了个2W转的电机才达到的,平常用的这个电机3s也就快步走路的速度,室内是够快了,室外就感觉慢了呢。扭力还是挺好的,加重悬挂都压下去了,上陡坡还是很轻松,我带了大小两个平口钳还能飞,掉下来两个摇臂缓冲器都飞掉了。。。

网友E(2014-07-18):
哥,你头像是二代波箱吗?多少大洋?想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你头像是二代波箱吗?多少大洋?想入手一个

淘宝搜双流波箱啊

网友(2015-04-02):
好像要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