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供电..................

楼主(2013-07-11):
问一下各位apm到底几种供电方式,链接jp1是可以电调供电,不连接是用专用的UBEC OUTPUT供电吗?还有可不可以直接找块4.2的
电池
通过usb接口给apm供电

网友A:
5v没问题的,电调一般带的。4.2v锂电低了点,反正有3.3v稳压

网友B:
用外置UBE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