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naza定高时总是一跳一跳 大师们帮帮我

楼主(2013-07-11):
为什么我的naza定高时总是一跳一跳 ,而且无论感度多少总是会抖,高频抖动。
电机
4108s 桨1238 naza飞控 22.2v
电池
700mm机架

网友A:
现在感度多少了?

网友B:
什么电调啊?,离地多少高度

网友C:
换飞控吧。

网友D:
重新好好调一次

网友E:
你的地面有没有一跳一跳?

网友F:
同样有这种问题,最近开始NAZA还有点抽风,不知道是不是城市里周围是高楼的原因,今天到了一个稍微空旷点的地方,不抽风了,但是要往一边倾斜风……

楼主:
嗯原因找到了,一是共振,二是桨不平衡。以后大家一定要做桨平衡啊

网友G:
机架也不行吧?是不是太软了,还有电机座也要注意,也是个振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