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混控的问题,请教前辈

楼主(2013-07-11):
看了戴氏教学,他里面讲初始的时候用副翼和方向舵混控
但是又说了他们的教师通常都不会用这个功能
最近入了个好小子、天7控,正在组装

请教前辈,在实际飞行时是否应该使用混控?以及使用哪种混控?

谢谢了!

网友:
一般固定翼(机翼、垂尾和水平尾翼都有)不用混控,算上油门(电调)四通控制,各司其职。只有一些较大滑翔机,为了实现漂浮,做一下混控。再有就是飞翼类机型,因为只有两个副翼,必需要利用混控才能进行飞行控制。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你有改装的襟翼,就要用混控,没有,就不用。

网友:
都说的很对!

楼主:
前辈们,谢谢

因为周围没有玩儿航模的人,只能这么请教了

我还是有点没弄明白副翼和方向舵的关系

我现在的理解是:
飞行时转弯用副翼

那方向舵是干嘛用的

我看戴氏,方向舵是负责在地面的时候拐弯的

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A:
方向舵是转弯用,副翼也可以转,但要掉高度。所以一般是方向舵转弯,用副翼来改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是转弯用,副翼也可以转,但要掉高度。所以一般是方向舵转弯,用副翼来改平。

那您说的这样算不算混控啊

网友:
一般固定翼不用副翼方向混控,多余还会练坏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您说的这样算不算混控啊

不算,是属于最普通的控制。

楼主:
那看来看书看坏了啊

哪个戴氏,里面很强调用副翼转弯。。。

网友:
没事闲呢,新手完全不用考虑这些的,什么混控不混控的,完全没必要,你想的太多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呵呵,用副翼+升降舵拐弯是正确的,俺最开始练一直是用方向舵拐弯,直到有一天风大,用方向舵怎么也没拐回来,提控回家了。之后就改用副翼+升降拐弯了,我给新手装好小子都是不装垂尾的。方向舵只是在降落时对跑道用,我飞塞斯纳基本不用,飞油机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