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机架问题

楼主(2013-07-11):
飞越680电调线怎么接才不乱??没专用的电调板吗?像大疆就有电调焊接的地方。

网友A:
我的方法是把电调捆在电机座下面,再把控制线的电源从机臂管穿过回到中心板。

网友B:
这帖子看着像踢馆啊,哈哈

网友C:
大疆在自己的地盘上踢馆???

网友D:
同时用过其他的,才知DJI板子好!

楼主:
呵呵 没踢馆哈。我也是大疆的 。。是不过升级 哈哈 其他还是用的大疆的

网友E:
我觉得不存在 踢不踢的问题。开放式讨论,大疆才是最后收益的。

网友F:
飞越有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