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2A充电的温度

楼主(2013-07-11):
2.0A电流充电

室温 开空调 26度

20分钟后测量 外壳温度

电源温度

网友:
这款充电器内没有散热风扇,夏天肯定会比较热的。

网友:
这充电器用6S2A充电基本逼近最大功率50W了,热是正常的,我只用22.2V 1.5A都很热

网友:
笔记本散热器的风扇装两个在后面,温度会降很多,我就是这样子做得!

网友A:
基本上是满功率充电了,这温度正常。如果是放电那温度更高了!

网友B:
我之前也是用这充电器的,所以我果断出掉入了BC16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用这充电器的,所以我果断出掉入了BC168了!

BC168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满功率充电了,这温度正常。如果是放电那温度更高了!

不敢用5A 太热啦 怕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BC168精度如何?

很好,冲出来的电池里的每块电芯电压都一样的!这样说明BC168的平衡能力很好!

网友:
A6的飘过

网友:
B6己换A6了,

网友:
玩6S电池用B6有点小了,2A已是满负荷了,换个大点的充电器吧,当然电源也要更大的。

网友:
看来有机会要备些电源给充电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