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个大型履带车的想法 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3-07-11):
示意图
800mm长吧

用铝板强度是不是不够呢

网友A:
楼主想用的那是差速器还是行星减速?
只看3D无法明白机构之间是怎样连接的
总感觉自由度数量要么比电机数大,要么比电机数小

网友B:
2mm铝板足够 楼主第一次做的话3mm也可以 我的t34长度在900多用的2mm铝板。

网友:
不玩坦克,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用的那是差速器还是行星减速?
只看3D无法明白机构之间是怎样连接的
总感觉自由度数量要么比电机数 ...

行星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m铝板足够 楼主第一次做的话3mm也可以 我的t34长度在900多用的2mm铝板。

=-=加工难度才是重点啊  其实想用钢板的 不够发现没有大型工具弄不动啊

网友C:
传动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难度才是重点啊  其实想用钢板的 不够发现没有大型工具弄不动啊

长度800 车体高度呢 感觉有难度的话可以做工装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作出样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传动设计有问题

同感不知楼主的行星减速器外壳是否固定
假设外壳是固定的:
一旦驱动伞齿的电机转动,两端行星减速器会给中轴(另一个电机驱动的轴)一个方向相反的扭矩

结果要么是扫齿,要么是电机烧坏
如果外壳不是固定的,
相当于去掉两个约束,
这个系统的机构自由度数大于驱动数,
那么车有可能动,但很难进行确定的运动控制

看楼主的意思是想保证履带转速同步
建议翻一番双流传动

一点愚见,不正之处欢迎拍砖指正

网友:
结构独特,细化下,做个小比例验证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原理正确,只不过。。。。。这减速比也太逆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不知楼主的行星减速器外壳是否固定
假设外壳是固定的:
一旦驱动伞齿的电机转动,两端行星减速器会 ...

糊涂了  那个行星减速外壳肯定固定   上传图片了 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糊涂了  那个行星减速外壳肯定固定   上传图片了 看一下

两边伞齿转向相反,而两个行星减速的左右两边只能做同向运动,所以电机会被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伞齿转向相反,而两个行星减速的左右两边只能做同向运动,所以电机会被憋住

转向时 动力组 必须停止运作?

网友D:
能用。只是减速比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向时 动力组 必须停止运作?

根据图来看,负责转向的两个伞齿加在两个行星减速两端的是反向扭矩,两个行星减速中间只有一根轴连接,势必无法完成反向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只是减速比不对

=-=示意图  表示如果真要制作的话  按实际采购来

网友C:
这个双流传动的结构就是错的。这个设计车根本跑不动,直接卡死

转向关联的两个齿轮应该与两个差速器外壳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双流传动的结构就是错的。这个设计车根本跑不动,直接卡死

转向关联的两个齿轮应该与两个差速器外壳 ...

正解,中间还需要串联一个差速器固定外壳,中差速的一端轴接转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双流传动的结构就是错的。这个设计车根本跑不动,直接卡死

转向关联的两个齿轮应该与两个差速器外壳 ...

=-=确实 想直接上两个减速组的   靠电子变速器控制转向

网友E(2013-09-09):
想跟做是两回事,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跟做是两回事,动手吧。

策劃籌備中

网友F:
还是双流结构的,不过要加几级减速齿轮。这行走机构也腻复杂的吧,搞滴不好 头大 烂尾了。所以尽量简化吧。不过我对LZ用什么软件画3D图很感兴趣,LZ不妨介绍一哈 用什么软性画的?要怎么样下载安装?还有就是好不好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双流结构的,不过要加几级减速齿轮。这行走机构也腻复杂的吧,搞滴不好 头大 烂尾了。所以尽量简化吧。 ...

3DS MAX 简单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