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才知道这是什么浆

楼主(2013-07-11):
买的碳纤维浆,炸鸡了才知道里面是木头的

网友A:
LZ赚了,当初玩直机的时候,买的碳桨里面还是发泡呢

网友:
正常,直升机里面也这样的

网友:
碳桨里面貌似本来就包木头吧,要不然怎么定型?弧度怎么出来呢?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赚了,当初玩直机的时候,买的碳桨里面还是发泡呢

发泡的是玻纤的材质?

网友:
碳的里面就是发泡的。

网友:
这很正常    不这样不好成型    用高温热压成型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同情, 找卖家

网友:
原来是木头做的

网友:
就应该是这样的,做无人机的很多碳板都是泡沫的!

网友B:
LZ买的是60一对1555的吗?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木头包的碳纤皮

网友:
碳包木头的好

网友:
这是好桨!!!

网友:
对一个受折弯力的物体受力分析,表皮材料主要受拉力,越往内部慢慢过渡为压力,而碳纤主要是抗拉性很好,轻木和发泡塑料的抗压性好,所以用了碳纤包轻木或发泡塑料的结构。当然这种结构比不上全碳结构强度高,但是在保证使用强度的前提下,从成本和制造工艺性,减轻重量的种种方面综合来考虑这种结构也许是最优的。

网友:
靠,假碳纤!长见识了。

网友:
正常,,制作需要吧

网友:
这也不便吧

网友:
不然LZ以为是整个都是碳纤的吗

网友:
如假包换的啊。

网友:
没用过,顶撸主把事情搞清楚!

网友:
正常的LZ

网友:
每家工艺不一样而已,里面用木头做填充的相对比较重但扭力与强度相对会好点,制作也更容易保证翼型,成本也会高点,而用发泡胶的会轻些,且填充会有不均的现象,用什么都可以,重要的是你用的怎么样,

网友:
真正的 “复合材料”

网友:
我确定你就是那只披着碳纤的木头

网友C:
标准的碳桨应该是里面是高强度泡沫,外面是3K碳布蒙皮。泡沫保证桨比木桨较轻的重量,由此获得更大的推力。碳布保证足够的强度,3K保证光滑的表面获得较高的效率。因为碳桨比木桨更轻,所以能获得更高的转速和更大的推力。比如电机功率不变木桨100克重,转速5000,通规格碳桨只有80克重,转速就能达到5500-6000,推力就大了10%-20%!如果碳桨比木桨还重~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碳桨应该是里面是高强度泡沫,外面是3K碳布蒙皮。泡沫保证桨比木桨较轻的重量,由此获得更大的推力。 ...

真正高强度泡沫,重量绝对不轻,比如80-120的泡沫,比轻木还要重一些。碳桨用木做内衬,其实很正常,各家的工艺不同,不过这是老工艺,新的全都取消了内衬。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碳的里面就是发泡的

网友:
我锯开一支坏了的碳桨,内外一致,全部是碳的。

网友:
坚决抵制奸商,将卖浆给你的商家公布出来,共同抵制。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表示搞不清楚了~希望有厂家来解释下~才懂

网友:
如此看来,比这好的应该叫全碳桨

网友:
全碳的得多重啊,我见过 的那个jxf的碳桨里面就是填充的泡沫,很贵的,而且桨也是极其的轻,真的是好货不可求啊,填充木头的不知道他填的是不是轻木,轻木的话那也能有效的降低重量了

网友:
亚拓碳浆里边是发泡   少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买的是60一对1555的吗?

我的大疆185一支也是这样的   炸鸡之后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赚了,当初玩直机的时候,买的碳桨里面还是发泡呢

你这更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买的是60一对1555的吗?

是,淘宝买的,在东莞发过来的

楼主:
19楼的这么懂,难不成你做的?

网友:
这个问题,请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2852&highlight=%CB%AD%BC%FB%B9%FD
这家的碳纤桨是有问题。而且*宝卖家还宣称是100%碳纤桨。

至于定型问题,有同样价格的纯碳纤桨,解决得挺好。所以,除非卖家要赚取暴利,否则成本太高不应是借口。

网友:
只能说你很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