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贴!求各位大神,小神,半仙指教!!!!

楼主(2013-07-11):
今天先问几个再你们看来很弱智的问题,(但我是纯纯的新手麽,请大家谅解!)是几个缩写的意思!1℡NAZA
2℡FPV.
3℡OSD
4℡FMS
5℡COM
6℡RTF
7℡APM
8℡DIY
这些缩写都是什么意思啊?求大家明白的指教下!小弟先谢过大家了!!

楼主:
坐上沙发,下班回家!!请大家多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我试试:

1℡NAZA:DJI出品的一款飞控;
2℡FPV.  :第一人称视角;
3℡OSD :屏幕叠加显示;
4℡FMS :某品牌的飞行模拟器;
5℡COM :串口;
6℡RTF :到手飞;
7℡APM :(这个不知道,楼下补充)
8℡DIY :自己动手制作。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B:
apm,飞控的吧

网友C:
这个是真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

1℡NAZA:DJI出品的一款飞控;

谢谢,但是DJI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新手

我真新手,得靠大家提携,慢慢成长呢!!!

网友:
ArduPilotMega(APM)是基于惯性导航的一个开源飞控系统,能够支持固定翼,直升机,3轴,4旋翼,6旋翼飞行器

楼主:
补充一下,谁能解释下“飞控”是什么意思啊???具体是指什么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飞控的吧

谢谢,具体点呗?还有,飞控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具体点呗?还有,飞控是什么意思啊?

飞控,飞行控制器,它是可以自动调整飞机的姿态,抵抗外界因素干扰,大风之类的,减少炸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DJI是什么啊?

大   疆,,,taobao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飞行控制器,它是可以自动调整飞机的姿态,抵抗外界因素干扰,大风之类的,减少炸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   疆,,,taobao搜一下

哦哦,酱紫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