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fly电机不动

楼主(2013-07-11):
请教前辈,朋友送了一套ideafly四旋翼加天地飞6控,之前玩的好好的一直没事,但今天拿出来玩了一会还没一个电平稳下来后就不知怎么了电机不动,怎么试电机就是不动,开控接电池后电调声音还是和以前一样响法,三短一长,遥控器启动时四旋翼和以前一样还是会短响一声,四个电机就是不转,现在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示一下!

楼主:
帮朋友办事朋友送的,他去工厂拿到的,他也不懂这些!

楼主:
内容求高人出现

网友A:
检查一下遥控器,用调试软件测试一下电机,如果电机能转、遥控器通道正常,那么飞机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遥控器,用调试软件测试一下电机,如果电机能转、遥控器通道正常,那么飞机应该没问题的

兄台,我上了官网找了说明书,下载了软件,现在同你说的测了一下电机,电机不动,现在怎么搞?4个电机都不动,不可能一下4个都坏了吧?请问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