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3-07-11):
请教各位大侠慢速桨,直桨,马刀桨等不同类型桨的特点及用途。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坐沙发莫?

网友A:
问度娘比较快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度娘比较快的答复

坛内交流要亲切,详细些。

网友B:
根据不同的飞机和电机转速,用不同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不同的飞机和电机转速,用不同的桨

具体的应该是哪种桨对应什么飞机?

网友C:
很简单,多潜水,看别人的制作贴,
大多附有  动力配置和桨,,,,,如果LZ 够牛逼,可以用数学和物理去计算匹配,根据电机参数,桨的尺寸,也可以弄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多潜水,看别人的制作贴,
大多附有  动力配置和桨,,,,,如果LZ 够牛逼,可以用数学和物理去计 ...

看过也查过,都是说用多大的桨,没人说用那种,为什么用这种桨。

网友:
这个等懂的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