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疆系列飞控最好把电源报警关掉,极度危险!案例

楼主(2013-07-11):
大疆飞控最好不要设置电压报警,当然玩玩悬停的可以开开报警
玩大动作或
航模摄影
的一定记住把电源报警关掉,大疆电源报警在低于设定电压,油门推到头只能维持缓慢悬停,视频的最后面出现惊险一幕还好推起来了,

网友A:
这个你才知道啊。。。。。。。。。。。。。。。。。。。。。

网友B:
那玩意儿极度不准
从来没敢用过

网友C:
云台不错,配置?

网友D:
你才知道啊

网友E:
可以用,但二级报警一定要设的低些,一级报警后就要赶紧回来,不要等触发二级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不错,配置?
飞越四旋翼、恒力4822、好赢30安铂金、飞越狗云台、

网友F:
其实设底一点就好料。

网友G:
这片拍的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H:
要是推慢一点炸到车上。。。。。。

网友I:
一直没用过。先设置控的时间在设置BB响

网友J:
后期音乐配得很好

网友K:
楼主拍摄的真心不错,最后一点实在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