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PM升级3.0程序后解不开锁 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3-07-11):
求救APM升级3.0程序后解不开锁 求大侠帮忙。摇杆 加速度距  死角都校准过来  指示等以前是慢闪 现在是快闪!!求大侠帮忙!!谢谢了

楼主:
求救啊!大侠们有谁知道啊 ,求真像啊!!感谢 感谢

网友A:
請參考 http://www.rctw. n e t /thread-272845-5-1.html
也许有帮助
"V3.0 rc1 并不是有时不能启动而是在这个版本新增了一个pre-Arm Check 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http://www.rctw. n e t /thread-272845-5-1.html
也许有帮助
"V3.0 rc1 并不是有时不能启动而是在 ...

先谢谢大侠 在看看

楼主:
怎么打不开啊 大侠!!

网友:
網站要沒間隙,請刪除
rctw.xxx/xxx

楼主:
这个我看过了,英文的没办法!小弟英文就是文盲!!!叫上学要去放牛现在知道错了!!

网友:
校准摇杆(这个最简单),校准加速度(按照提示,摆各种姿态,点击任意键直到。。。),校准磁罗盘(点击现场校准后,点击确定,60秒内各种转),之后OK

楼主:
这个都校准过了!晚上回去清零在校准下看看!谢谢大侠们的帮助!

网友B:
如果升级到3.0后做了所有校准都不能解锁就需要修改参数。
Mission Planner->Configuration->Advanced Params->Adv Parameter List,找到ARMING_CHECK,默认是1,修改成0就可以了,记得要Write Parameter。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看了一下新版本你达不到apm的要求它不解锁,我把gps装好以后就没事了  L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升级到3.0后做了所有校准都不能解锁就需要修改参数。
Mission Planner->Configuration->Advanced Para ...

感谢大侠亲自来解答!!已经下载你的使用手册!!嘿嘿  谢谢  有QQ么 可以加下 么亲自请教!!我的529918196  谢谢大侠!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