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车床实行方案。

楼主(2013-07-11):
机头部分如下
农用车变速箱  五前进一倒退挡。变速箱本身不带离合器的可以自行安装在输入端<<主要分析这个变速箱能不能做机头>>,输入部分精度可以自己改善,输出部分也就是这个图片的前面
输入部分是后面 输出部分这里原来有万象节方式的传动轴 这个地方的精度我大概的看了下基本没有间隙当然没有设备测试可用作安装卡盘的地方

输出部分原来带万象节的传动轴可安装卡盘

输入部分插入发动机内部这里可以装皮带式离合器与电机皮带轮连接
组合图形不会弄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设计

楼主:
借用一位兄弟的图片有个不明白什么原理请看图,这个叫什么  原理或者那位老鸟有分解他的图片帮我发下 谢谢
丝杠。导轨。4爪或3爪卡盘可TB购买。考虑不知道4爪和3爪的各自用途是什么请求分析。。丝杠导轨自己做不了也只能TB购买。十字滑台这个自己可以做车床架子自己也可以对付的弄
动力电机是否够用
变速箱代替机头上卡盘是否可行
丝杠。导轨TB购买这2样自己不能做      导轨我记得有兄弟自己做过不知道为什么烂尾了,
其他还需要什么东西请详细说明

楼主:
大侠们 帮忙分析下行吗??怎么没人呢啊

网友:
变速箱床头我也想做,一直在找直接可以加卡盘就可以使用变速的机械变速箱,现在没有这样的变速机只有用塔轮加减速直流电车电机加环牛多档抽头变电压来变速,加起来有11个速度可以选,刚测试好但还没有做好电机的安装座,明天把它完成

楼主: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变速箱可以用作机头???别的都好办  这是想知道我这样的变速箱能不能做机头。谢谢你的浏览

楼主:
难道这个方法不行吗   没人啊  冷门啊

楼主:
真的很冷

网友A:
行是行。就是主轴没有屁股眼。

楼主:
我今天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要怎么解决。想弄一段空心传动轴在传动轴上卡卡盘这样就有眼眼啦传动轴外面用高速轴承固定

楼主:
我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做效果图  你知道吗

网友(2013-10-13):
还是买个成品床头吧,买个农机变速箱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
我觉得D车床最难的是床身导轨,床头可以用动力头。

网友:
一个变速箱怎么也得1K多吧。。。。做好怎么了的三两千了,还不如果断上个二手床还省事。。

网友:
床头没什么纠结的
直接上成品也不贵

关键是导轨,尾架太难弄

网友:
进展怎样了?

网友:
我有个CO620手扳车,你要改进下,省事的多……

网友:
慢慢的折腾吧。

网友(2014-02-28):
引用 网友A:
行是行。就是主轴没有屁股眼。

这个用作变速部分  输出部分用皮带轮  或 齿轮带动主轴。这样多大的屁眼都有了。

网友:
按变速比例说..........这个不适合做床      感觉一般家用只需要三个速度  100左右挑螺纹 500-600钻孔 粗车    1000以上车直径比较小的零件和精车   不需要那么多档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