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gps 姿态模式下闪红灯能起飞吗?

楼主(2013-07-11):
咨询一下,naza-v2,加载gps,设定姿态模式下,三黄一红,显示《5颗卫星,请问能起飞吗?
我是第一次加载gps模块,以前是不挂gps起飞,黄灯闪烁正常起飞。
今天是在室内加载gps并校准,当然校准效果不好,找不到6颗卫星,所以gps下是三黄两红了。把快关播到姿态下,还是三黄两红,请问能起飞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和你没有GPS是一样的。

网友B:
低星数只影响GPS模式飞行,所以在低星数时只要选用姿态模式,慢慢爬升到较高的地方,待卫星数上去了之后,就可以拨回GPS模式爽飞了。
校准都是针对电子罗盘的,跟GPS没有关系,当然就跟室内、室外没有关系了。

网友A:
还有为什么是三黄,姿态模式下应该是一黄或两黄吧。

楼主:
太晃眼了,没数清楚,大概是三或者两下黄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