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可靠消息,大疆已在研发8旋翼载机了!

楼主(2013-07-11):
据可靠消息,大疆已在研发8旋翼了,为了配合5D云台的使用提升飞行载重能力,为了一次性能拿出一个优质的产品而在不断的改进当中,相信9月份就会有产品出来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网友:
我相信你的消息,就象我相信大疆不会放过赚大钱的机会一样

网友:
9月。。。你估计的吧?呵呵,九月零度就锅满盆满了。。

网友:
都是可靠消息  真的假的  有没内幕详情

网友:
零度5D云台都上市了  大疆官方现在啥情况 给个解释呗

网友:
还是设计完善点多多测试不要急忙上市吧,希望能能加上降落伞功能!当意外发生,飞控自己判断开伞

网友:
按惯例: 无图无真像  求写真!

网友:
飞越的折叠8旋翼够用了,对载机表示没有吸引力

网友: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8旋翼有可能是两种情况
1、沿用s800的设计思路,加大轴距、增加2个机臂。
2、沿用精灵的设计思路,外骨骼、可拆卸、电池仓。。。甚至是专用电池。
3、没有第三,就这两种。。

网友:
根据自己对载重的估计,大疆出八旋翼载机是很自然的事情!

网友:
有必要吗……这么大用酒精驱动直升机比较好

网友:
看现在零度是挺给力的,dji第一桶金恐怕捞不到了

网友:
零度的5D云台看视频还是不完美!

网友:
小型化航模摄影才是趋势!

网友:
从外观来说 我还是相信大疆  还有 我用大疆产品一直觉得不错

网友:
这个不是新消息了,已经有段时间了

网友:
谁当小白鼠,我等结果。

网友:
我也来大胆猜测一下:
     大疆出大八旋翼,这应该是必然的,原因:推出Z15的时候,相应推出S800作为载机;推出狗思的时候,相应推出精灵为载机;现在推出单反级云台,没有理由不推出相应的载机。
     结构的猜测:与现有的S800相比,快拆理念应该会一脉相承,但结构我想与现有的S800相比应该还是会有不小的差别,其理由如下:现在的S800,使用的是15寸桨,轴距是800MM,电机臂主要材料是塑料,如果要做成8旋翼,还是使用15寸桨的话,轴距必须做到1米以上,不可能单纯通过加大中心板来实现扩大到1M以上的轴距,如果这样的话,中心板会过大,所以电机臂的长度势必要加长,而不能直接使用S800的现成电机臂,需要重新设计。如果采用加长现有S800电机臂,注塑电机臂的强度是否能够得到保证?加长后的电机臂震动会增大多少?电机臂根部是否能够承受住更大的扭力?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从机体自重、整机的荷载能力以及电机臂的强度等因素考虑,很有可能八旋翼的电机臂会全新设计,不排除会使用全碳结构,因此这不是一项小工程,D粉们静候佳音,等DJI来最终解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