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感觉有电放不出,求解!

楼主(2013-07-11):
最近在玩Super CP,X宝买了几块400ma30C的电池
平时一般都是用SCP自带的那种一次充一块的USB充电器充电,期间用LinkMan的简易平衡充充过一次。

电池用的时候很注意,一般控上面定时5~6分钟就下来,没有鼓包变形。

最近好几块电池充满电以后飞一分钟不到马达就不转了,SCP状态等慢闪,

但是拔掉电池重插又可以飞几十秒到一分钟,如此反复N多次才能把电用到3.7v。

另外朋友一起买的其他几块一直都是用SCP自带的那种一次两块的充电器充,充电次数比我多,却没出现此问题。

实在是搞不懂了,求各位高手分析下,多谢。

网友A:
内阻大了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大了

怎么产生的?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产生的?如何解决?

解决不了,此过程不可逆转。可改成小手电池用

网友C:
你这问题就是电池内阻大,放电放不出!买电池不能贪便宜,贵的电池内阻小放电暴力,使用循环也会比质量差的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不了,此过程不可逆转。可改成小手电池用

正有次想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问题就是电池内阻大,放电放不出!买电池不能贪便宜,贵的电池内阻小放电暴力,使用循环也会比质量 ...

X宝买的什么寿牌电池,400ma30C的。

网友:
唉。。。要买大品牌的 别觉得人家品牌贵就不买。。。想想现在买了结果不能用。。纠结。。。。

网友:
这种电池,还是X天吧

楼主:
求推荐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