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越gopro台仰俯连接接收机的图,谢谢

楼主(2013-07-11):
飞越网站下载的真心看不懂,麻烦懂的给个接线图,我的是普通接收器

网友A:
你用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控?
我用的是d10

网友B:
飞越的说明不够通俗直接弄个实物接线图更明了~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1&page=2
看这个帖子22楼
看准位置 只要接一条红线就可以了
再遥控器指定一个旋钮开关就ok

网友D:
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供电,到底是共用动力电还是单独供电?

网友E:
顶楼主,我也用的D10,接收已经除了elev aile 还插了俩个三段开关的线,求云台连接接收机的,接收机处接线图!!!!!!!!!!!!!!!!!!!!!!!!!!

网友F(2013-09-14):
潜水学习,回贴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