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思使用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7-11):
狗思到手几天用下来发现些问题1、基线不平,背对狗思是朝右倾斜。尤其是多旋翼选择几圈后会更加明显。
2、俯仰控制通道不能自由选择,和wkm智能控制通道冲突。
3、目前云台不能对狗3充电
4、狗3容易死机,重启需要拆卸固定面板,比较麻烦。
电询过FHTD马工,没有解决方案。
我的是黑狗3,盒装正品。够思云台、wkm已经全部在线升级至最新固件,希望有同样问题的模友讨论下,希望dji技术支持下。

网友:
gopro3要支持充电,好像是要升级gopro到最新固件的

网友:
1.可能是人品问题。联系下DJI 售后 可以解决。
2.没用过WKM控制狗思,所以。。。
3.要是没序列号的裸狗,那是没办法,要是有序列号的,去官网升级就可以充电了。
4.我的黑盒狗 一次都没死过,一般都是拍摄30分钟左右。

网友:
1)暂不确定具体原因,可能是出厂校准问题;
2)之后新固件解决通道冲突问题;
3)升级狗到最新版本;
4)升级狗到最新版本;

网友:
我的大疆狗思H3-2D云台,今天白天测试,水平基线在面向狗思方向,狗思右边往下倾斜3-5度。求解?

云台加电前的姿态。

加电自检后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