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450T,飞着感觉还不错

楼主(2013-07-11):
新装了台450T,换下了原来非耐450上的设备,飞着感觉还不错,当然只是飞了飞悬停和航线。下面上照片。设备清单:

空机:450T 轴传双推版
动力:铂金40A + 蝎子电机
舵机:115*3 + DS520
三轴: GV8000

飞机装好的样子,在房间里试飞了2块电,手感不错。

解剖图

装上了设备,还没布线,2.5的螺丝,很结实。

布好线的样子,飞越的刹车盘,酒红的,非常漂亮。。。

双推的尾巴,虚位很小

兄弟两个一起排排站

机器问题:
1 机身碳板边缘需要自己打磨下,不然会扎手,打磨很容易的,我是用小磨刀石头曾了一遍就OK了。
2 大齿盘装上后不是很平,这可能是很多机器的通病,飞着没感觉出有问题。
3 小齿盘只和对转齿耦合了60%,没完全对齐,为什么呢??

网友:
可以了这么好的电机啊,为啥就你的扎手呢……

网友:
有一架,感觉稍重,上主轴座显得有些单薄。

网友:
3 小齿盘只和对转齿耦合了60%,没完全对齐,为什么呢??
这种情况一般是单向轴承安装位置不准确造成了.单向轴承往上压下就可以.

网友:
3 小齿盘只和对转齿耦合了60%,没完全对齐,为什么呢??

这个飞机你可以在对转齿下面轴承位置垫一个圈圈,我用的是横轴铝圈磨薄了,大概0.5mm

网友:
450t的机身宽大,布线很方便

网友:
450T的机身感觉不错哦

网友:
450T 还是有一定的不足,机身过长!重  只是说比PRO好维护

网友:
我也在用450T的机身,只是皮传的,全重922克,重呀。

网友A:
分体式的DFC旋翼头在哪里买的?

网友:
每个机身都有优点缺点,机身对性能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B:
vwinrc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体式的DFC旋翼头在哪里买的?

买的是套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vwinrc的机架?

恩,买的套装机

网友:
只能上 v1的头罩 难看

网友C:
借用下别人的照片,这种头罩还丑吗

网友:
传说这飞机电池放下面,3d很蛋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买的套装机

vwinrc的旋头和双推不怎么好,楼主不如多花点钱买冰人的,还有这种机身有专门的位置放电调,不需要绑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winrc的旋头和双推不怎么好,楼主不如多花点钱****人的,还有这种机身有专门的位置放电调,不需要绑在外 ...

双推和DFC飞着感觉还可以的,电调放肚子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用下别人的照片,这种头罩还丑吗

我去看这种头罩了,太贵了,要100多块

网友D:
大桨夹看着漂亮,GV8000好像3D的时候会捣乱

网友E:
我也看中这款机身,只是有些能否安装天蝎星,现在放心了,敢问lz的天蝎星的具体型号,450T下面的空间安放电池会不会磨到电池,顺便问问能不能上冰人450改装件。。。。额。。。问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看中这款机身,只是有些能否安装天蝎星,现在放心了,敢问lz的天蝎星的具体型号,450T下面的空间安放电 ...

1 电机是蝎子2221-8 。2 下面放花的3S电池,宽度正好,不会磨到。就是取的时候不会太方便,有那个粘面的时候。
3 改装件的话,和PRO没什么区别,轴传冰人没什么好换的,其它 想换可以的,只是机身和PRO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桨夹看着漂亮,GV8000好像3D的时候会捣乱

晕,我买了好几个G8,不过没飞3D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我买了好几个G8,不过没飞3D呢

我本想收个二手亚托,奈何配的GV8000(不了解性能)故论坛一搜你懂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电机是蝎子2221-8 。2 下面放花的3S电池,宽度正好,不会磨到。就是取的时候不会太方便,有那个粘面的时 ...

看中这款旋翼头了,不知道能否装上。lz用的应该是维英自己的头罩吧,能用亚托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推和DFC飞着感觉还可以的,电调放肚子里吗?

放在这个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中这款旋翼头了,不知道能否装上。lz用的应该是维英自己的头罩吧,能用亚托的吗?

卖家说可以的,只是机身和PRO有区别

网友F:
这个机身好处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就是说说不好的吧,最大不好就是重!所以最好就是来弄480飞机,而且不要弄皮带,这个机身用皮带调试超级麻烦,而且没有压带轮,皮带容易碰到尾管头,磨损很大!我试过空中断皮带,后来改了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身好处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就是说说不好的吧,最大不好就是重!所以最好就是来弄480飞机,而且不要弄皮 ...

用PRO的轴传对转就OK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RO的轴传对转就OK的吗?

不是的,要买那个机身用的尾管坐才行,和pro的不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中这款旋翼头了,不知道能否装上。lz用的应该是维英自己的头罩吧,能用亚托的吗?

这个可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可以的,只是机身和PRO有区别

非常感谢,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便宜啊

一点点个人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