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配卫星失控

楼主:
查看数: 3429 | 评论数: 39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7-12 00:42

正文摘要:

配置为黄vbar,山寨dsm2卫星,922斜盘舵机,520尾舵机,好盈铂金60a电调,症状为快速打舵就出现卫星闪烁,舵机抽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直接插VB上 然后在软件里点下绑定,然后控上油门最低,油门曲线默认45度斜线,最后对频好了就好 ...

应该是陀螺仪比较牛逼,考虑到了卫星跟母接收的区别。 欧了,上V8。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BAR加卫星,可以吗?我所了解的是,如果卫星接在母接收再连到陀螺上是可以设置失控。但是单用卫星接在陀 ...

。。我就直接插VB上 然后在软件里点下绑定,然后控上油门最低,油门曲线默认45度斜线,最后对频好了就好了。。。光电机试下,关控就不会转了。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转~油门最低的时候对的频,最好再Throttle Cut里设置-30%,

VBAR加卫星,可以吗?我所了解的是,如果卫星接在母接收再连到陀螺上是可以设置失控。但是单用卫星接在陀螺上就不行了,因为卫星是不能记录对频时油门的位置的。你是怎么连接的?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关了控,电机还转吗?

不转~油门最低的时候对的频,最好再Throttle Cut里设置-30%,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VB+2卫星,还是山寨的,从来没失控,最早是933斜盘,后来是215斜盘,都没失控过。。。

大哥,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关了控,电机还转吗?
引用 网友C:

在淘宝找最便宜的型号,即可。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是KB+2卫星,还是山寨的,从来没失控,最早是ES08MD斜盘,后来是215斜盘,都没失过控。。。

什么型号啊~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卫星

DSM2制式的
引用 网友C:
一直是KB+2卫星,还是山寨的,从来没失控,最早是ES08MD斜盘,后来是215斜盘,都没失过控。。。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VB+2卫星,还是山寨的,从来没失控,最早是933斜盘,后来是215斜盘,都没失控过。。。

什么型号的卫星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VB+2卫星,还是山寨的,从来没失控,最早是933斜盘,后来是215斜盘,都没失控过。。。
引用 网友D:
呵呵要这样解决啊
引用 网友E:
路过
引用 网友F:
请LZ、各位模友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090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安装里面,选择接收机类型选得不对呢?
引用 网友G:
学习!
引用 网友H:
要想外观好看可以找块坏的笔记本主板.在上面可以找到贴片封装的大容量钽电容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问题我已经回贴过很多次了!很简单.在卫星线的供电两端并接个220uf的电解即可完美解决LZ问题!

明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