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制作滑翔机的材料 taobao 那里可以找到

楼主(2013-07-12):
大家好,小弟来自大马。
滑翔机很有兴趣,想动手做一个。。
但是面对材料的问题,不知该从哪下手。。

请各位大大指教指教

网友A:
滑翔机的范围很广,不知你想要做那种。按控制方式可分为遥控和自由飞,按动力可以分为有动力和无动力,其中动力又可以分为电动、内燃机、压缩气体、火箭发动机和橡筋等,按起飞方式还可以分为牵引、手掷、弹射等,按滑翔空气动力可以分为水平运动气流和热上升气流等……这些不同种类的滑翔机的设计和用材要求都不相同,你应该把你的设想讲详细一些,大家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你。

网友B:
淘宝网的使用,先要进入淘宝网首页,就是在网址大全里点淘宝网出来的页面,然后在上面的搜索栏里打上你想找的东西的名称,再点后面的搜索。不要轻视这个过程 !搜索的时候要“变着法儿”,也就是改变搜索条件,比如说你可以搜“航模套材”,“航模器材”,“航模”,“桐木薄板”......,将会得出很多不同的搜索结果,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网店出现,有些网店进入之后,也可以进店逛逛,细看每种商品及说明等等,可能会有你所想要的东西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的范围很广,不知你想要做那种。按控制方式可分为遥控和自由飞,按动力可以分为有动力和无动力,其中 ...

我想要的是自由飞,运动气流的。。
我主要找到了滑翔机的机身用碳纤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网的使用,先要进入淘宝网首页,就是在网址大全里点淘宝网出来的页面,然后在上面的搜索栏里打上你想找 ...

好的,我尝试找找看。。谢谢

网友C:
爱好 是最好的老师。身边还应该有位经验丰富的朋友来指导。

网友D:
找“雪莲模型”,他们是新疆的,专搞自由飞的,还能搞到乌克兰的国际级自由飞,但价格很贵,毕竟是毛子纯手工制作的,一架F1B大概要近万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雪莲模型”,他们是新疆的,专搞自由飞的,还能搞到乌克兰的国际级自由飞,但价格很贵,毕竟是毛子纯手 ...

我主要是找材料,回来后再来慢慢的组装 :)
所以想找到好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好 是最好的老师。身边还应该有位经验丰富的朋友来指导。

身边还真得有个老师指导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是自由飞,运动气流的。。
我主要找到了滑翔机的机身用碳纤管

搞自由飞只能是热气流机,利用热空气上升维持模型的高度。水平运动气流遇到障碍物改变运动方向也能获得上升气流,如风吹向山坡,迎风的坡面上就有上升气流,滑翔机可以利用这种气流维持飞行高度,但必须是遥控模型才能有效利用,自由飞基本上很难维持在迎风坡面的上空飞行。现在你只有尾管的材料,打算做多大级别的模型,和用什么样的方式起飞,这都先要确定下来,这些都涉及到材料的密度和强度的选择问题,以及今后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和加强方式等等问题。做模型要因地制宜,从身边有的东西中选材,不一定非得购买专用材料,多动脑和动手,很多问题是自己可以解决的。从你的提问来看,你确实需要有个老师带你,最好找到当地的航模前辈,打好基础,再考虑自己设计制作。

网友:
看帖子的要发表下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