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标准的180度转弯操作,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3-07-12):
4通道固定翼,按照戴氏教学中,一个标准的右转弯,如下:
向右轻触副翼,之后很快将副翼回中,此时飞机右倾,然后轻加油门,保持高度
飞机转向到位后,左触副翼,飞机回正,平飞
这其中没有涉及方向舵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固定翼右转弯操作吗?
如果不对,能请各位前辈给讲讲应该如何操作,多谢啦

网友A:
没有轻拉升降舵?

网友B:
模型飞机转弯用副翼不用方向舵,用方向舵转弯不灵活且姿态难看。

网友C:
试一下,比说多少都有用

网友D:
哇塞好复杂的理论~~

网友E:
个人举得那个引导引导就行了,具体还是自己多飞

网友F:
副翼+升降

网友G:
要拉一点杆,俗称带住杆(拉住不放)。

网友H:
4通固定翼转弯动完副翼之后就是拉升降才能转弯,加点儿油门是为了防止掉高度,同理,带一点方向也是为了防止掉高度。
不同鸡鸡性能不一样,手法和舵量上会有差别,但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明
谢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I:
升降,来个眼镜蛇,倒过来后再副翼翻过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升降,来个眼镜蛇,倒过来后再副翼翻过来。
同上

网友K:
教材是对的。一般转弯,只用副翼,不用方向舵。但是,在你要进行半径较小的转弯时,要副翼、方向舵、升降舵和油门同时操作,缺一不可。因为不仅要实现转弯,还要保证不掉高度(甚至防止失速),飞出来才好看。多练习、多体会。别人怎么说,你也很难明白。

楼主:
收到
谢谢各位前辈
正在装飞机
准备近期试飞

网友L:
模拟器是好东西。要好好练练!

网友M:
不会以为看了教材就能飞真机了吧?
模拟器起码飞一个星期,每天两小时。就差不多。

网友N:
其实F3P领域,就算只用方向舵,飞行姿态都很优美!当然效率就肯定没副翼+升降来得高

网友O:
模拟器,整一下

网友P:
真机飞多了模拟器都手生了

网友Q:
自己做了架固定翼没飞过,一直四旋翼,多练模拟器就可以 我觉得

网友R:
是指 F3A 机型吧。
一架设计与制作都较完美的机型,应当是这样,可惜从未飞过转弯完全不需要修的机机。

网友S:
没有飞过固定翼飞机,学习!

网友T:
有一定的高度,拉升降,180。。。。

网友:
一般固定翼3通就OK了,1动力,2副翼,3升降

网友U:
引用 网友J:
同上
伊梅尔曼转弯也可以

网友V:
用模拟苦练,比啥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