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斯9 er9x 设置450电直教程 看了说明书半天都没有看 ...
求富斯9 er9x 设置450电直教程 看了说明书半天都没有看懂

楼主(2013-07-12):
求富斯9 er9x 设置450电直教程 看了说明书半天都没有看懂

网友A:
你是新手嗎??基本設置你主要針對油門曲線˙螺距曲線˙陀螺儀感度設置˙這三樣設置好就能停旋了˙十字盤要水平˙

楼主:
油門曲線˙螺距曲線˙陀螺儀感度 在控里究竟是那几项 找不到

网友B:
在菜单7/10中设曲线分给各个通道。在5/10中通道编辑里选曲线(c1 c2 c3....等就是)。陀螺儀感度也可以设曲线在与其它通道联动一下,加个开关切换。

网友A:
油門曲線是THR/CV 螺距是PIT/CV 陀螺儀感度GYROSENS 這樣清楚了吧
不懂再問吧

楼主:
看着还是不明白 最好有图文教程 后悔刷ER9X 不适合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