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提控huijia,15秒之后测试返航,切了返航居然倒飞全油门炸鸡了?请各位大大

楼主(2013-07-12):
新鲜出炉的提控回家。15秒之后测试返航,切了返航居然倒飞全油门炸鸡了?中间看到有丢星,应该是倒飞之后GPS朝下,搜不到卫星导致的。而且就算没卫星 也跟切返航倒飞没有关系啊

不要说什么接线,安装问题啦。
这是第二次飞,首飞一切顺利。也别说设备老化什么的。第二次飞行。

再请问下,结尾的时候 空中飞控重启是怎么回事?
贴个炸鸡图再上视频

楼主:
都还没起床啊

楼主:
请帮忙分析

网友:
怎一个惨字了得……

网友:
机机炸的够惨

网友:
炸的掺啦!貌似直接翻身了

网友:
节哀吧,估计不能修了。。。

楼主:
不修,但想找原因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貌似直接倒扣了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炸的和我一样惨  一样的飞控 一样的载机  一样的问题  健康值太低  这个非常危险 我现在是明白了

健康值低  飞控精度就差了  平衡不是平衡 回家不是回家了

还有你那野外怎么也只有6课星  是不是什么设备干扰了 也有可能  最大的问题 健康值低滴滴滴滴滴滴

网友:
还有我佩服的是  你还倒飞了几秒 我都是直接KO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修,但想找原因

机体震动大 或者是飞控安装不合适 导致飞控健康值急速下降  起飞后其实飞控已经晕了 所以导致的炸鸡

网友:
我昨天也粉炸...

网友:
健康值太低了

网友:
表示深切慰问

网友:
都炸成这样了

网友:
什么个情况?咋这么下来了?

网友:
我靠,太惨了, 赶紧切手动哇?

网友:
慰问一下,想知道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我首飞实践表明  没有健康值也返航成功的

网友:
健康值太低了, 另外GPS星数也很少。

楼主:
目视飞的。才飞了15秒。切返航倒飞你相信吗? 我当时是没敢相信。但是看飞机好像是倒着的。高度只有几十米。 没切手动
切了可能也来不及

网友:
这飞机的桨是故意剪短过还是马达轴弯了啊,健康值低得吓人。。。。

网友:
桨是不是安装有问题呀,我的桨做了平衡,但是发现安装不好也会导致震动大,下回仔细检查了再起飞吧。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GPS呢

网友:
震动大不光是桨平不平衡的问题,还有考虑电机与机身的连接情况。
天行者没飞过,冲浪者我遇到过,电机与机身连接处软塌塌的,一转起来震的手麻。

网友A:
又看一遍才发现,GPS还没到7星,代表定位还没完成。。。。。楼主没看那个参数一致在闪烁么,就飞了。。。
建议A控开发者还是加段代码,把GPS没到7星的,改成起飞强行不输出油门得了,省得马大哈就直接飞了。

我可是全油门情况下健康值都在80左右。

网友:
如果楼主是用的T插飞,我认为飞控重启一点不冤。市面上最好的彩虹镀金T插,也只耐50A电流而已。。。超过60A,插头会发热,胶软化以后,再加上机体的震动,很可能把供电插头震松了。
电流大于60A务必用XT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一遍才发现,GPS还没到7星,代表定位还没完成。。。。。楼主没看那个参数一致在闪烁么,就飞了。。。{: ...

GPS跟返航倒飞没有关系。就算没有卫星,也不会影响飞控的工作。
而且卫星少只是定位不准确。毕竟OSD里有显示经纬度坐标的,那就是有卫星的。最后没有卫星是因为倒飞了,GPS朝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跟返航倒飞没有关系。就算没有卫星,也不会影响飞控的工作。
而且卫星少只是定位不准确。毕竟OSD里有 ...

倒飞肯定不是GPS的问题,卫星定位只是影响返航。倒飞还是震动太大了,传感器被震动噪声彻底淹没,姿态判断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飞肯定不是GPS的问题,卫星定位只是影响返航。倒飞还是震动太大了,传感器被震动噪声彻底淹没,姿态判断 ...

恩。但是我是按照咱们论坛一个人  给飞控做的减震。 就是垫了一块黑色的海绵。专门切割来的。装飞机花了很大的心血。。。朋友手抛起飞,我是目视飞机飞的,过了一会感觉好像不对啊,飞机都倒过来了。但是当时我也不敢相信,因为自己切了返航而已

网友:
节哀吧,不能修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但是我是按照咱们论坛一个人  给飞控做的减震。 就是垫了一块黑色的海绵。专门切割来的。装飞机花了很 ...

我有点好奇用的什么动力,电流开销太大了。。。我之前飞天行者也是4S推,因为天行者2012版,不改马达座只能装9060,所以全油门最大电流也不过36A而已。
大动力一定要用好桨和马达,才能保证低振动。我之前用山寨桨也是振动N大,逼得上了APC桨,贵二十块钱。
费了那么大功夫做减震,震动指数却没达到基本要求,60A以上放电也没用上符合要求的插头,卫星不足就起飞。。。只能说,经验不足,太可惜了。这些工作地面都能检查出来的。

网友:
坠机姿势好漂亮

网友:
牛逼了。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好奇用的什么动力,电流开销太大了。。。我之前飞天行者也是4S推,因为天行者2012版,不改马达座只 ...

我是标准配置,2814  KV1100  9060  4S。
你说震动大了会增加电流吗? 电机或者浆的震动?

网友:
我的天行者 最大电流32A,2500g的天行者,350米/分的爬升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标准配置,2814  KV1100  9060  4S。
你说震动大了会增加电流吗? 电机或者浆的震动?

我去。。你的配置和我飞天行者的一样。。。但是电流凭空多出来20多A。要么桨太次。。。要么马达早就弯轴了。震动太大,马达的确是会消耗更多电流的。
2814  KV1100  9060  4S的配置,就算机体达到2.3KG,最大油门电流也不可能超过40A的。因为我的机器就那么重,最大起飞电流只有3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的配置和我飞天行者的一样。。。但是电流凭空多出来20多A。要么桨太次。。。要么马达早就弯轴了 ...

我整机也是2.3KG左右。但是我第一次全新设备全新机试飞电流也远超40A了。

网友:
健康值低啊   我的不管怎么飞最低也就30-40左右    你的都到10+了   怎么不炸

网友B:
震动源要深究,
全油门健康值达不到50以上就别飞了,
你的飞控最后是傻掉了,
楼上的同学分析你的T插头肯定是最后阶段热熔了,
插头变形,
闪断后才导致重新启动。
以上种种原因看来,
都是你的动力系统在作怪,
电机是新的么?
桨叶是新的么?
不瞒你说,
我淘汰的碳纤维折叠桨有一盒子呢!
不管什么桨叶,
健康值是最后的检验标尺!!!
不管是什么电机,
电流值是检验是否合适的标准,
有转速计最好量一下工作状态的全油门转速是不是达到了理论转速区域,
这样才能既满足动力输出要求,
还能给自己的电池续航能力一个理论数据上的检验,
总而言之,出了问题,
不要着急,
没病不死人的,
慢慢找问题解决之!!!

网友C:
飞控固定好了吗

网友D:
别看了,健康值再低也不会出现LZ这种状况,很可能是固件在强烈震动情况下除了BUG或者导致原件脱焊

网友:
LZ飞控没固定好,不然姿态不会这样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源要深究,
全油门健康值达不到50以上就别飞了,
你的飞控最后是傻掉了,

谢谢深层的讲解。说明一下的是,设备全新,任何东西都是全新的。哪怕是浆,电机,舵机,电池,全部全新的。这是第二次飞行。
T插是彩虹的。炸鸡后看了下  没有变形。使用过程中情况怎么样无法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固定好了吗

最基本的。不固定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看了,健康值再低也不会出现LZ这种状况,很可能是固件在强烈震动情况下除了BUG或者导致原件脱焊

这话我同意,也有事实依据。
因为我首飞的时候 测试性能, 健康值在消失的时候,也就是0的时候。切返航可以正常返航

网友:
看起来好惨啊

网友:
亲切慰问,深切痛情!

网友:
可以修的。我就修好过。我就是奇怪你的电流也太大了吧。我的20A我都嫌大。准备换2820.。。。。。

网友(2013-12-18):
叼炸天!!!!!!!默哀!!